請教各師兄, 250SE 未飛起已自旋

楼主(2010-06-18):
加油至剛想飛起就自旋, 請教各師兄是設定有問題嗎?

我將尾servo回中然後斷電, 跟著調尾拉桿至尾翼平, 這樣正確嗎?

這是2801的設定
trvadj: elev 90%, aile 90%, pit 90%, other 100%
swatts/swashmix: elev 30%, aile 30%, pit 50%
gyro/aux2: 0: 52%, 1: 30%
d/r: elev 60%, aile 60%. rudd 100%
exp: elev lin, aile lin. rudd lin
thrcurv:
nor: 0%, 35%, 65%, 85%, 100%
pitcurv:
nor: 75%, 75%, 75%, 75%, 75%

請高手幫忙, 謝!

网友:
不起飞就自旋,应该考虑伺服机逆转。

网友:
你的普通模式螺距是不变的?这能飞起来吗?十字盘混控副翼和升降似乎也小了点,没起来就打转可能1..尾桨中点没设好,应该稍微有一点角度,以抵消大桨的扭力。2.或者是陀螺仪反向(尾舵机方向正确)。还是仔细看看置顶的帖子吧,或者找个老鸟带一下最好。

楼主:
普通模式螺距不變, 是因尾問題未解決, 所以先定一個不動的高螺距.
請問尾槳稍微有一點角度, 以抵消大槳的扭力是不是尾槳中點不應該0度? 應吹向那邊呢?

网友:
风向尾杆吹就对了。尾舵机在中立点的时候,把尾桨设成5度的样子,如果你能起飞时,尾巴不动,舵机还在中立点,算是设置得最好,不在也没太大的关系,陀螺仪会帮你做好很多事的。

网友:
这个JR2801设定全都不对
travl adj 不对,需要拆掉除倾斜盘以外的所有旋翼头,先按50%油门位置设定平衡点(这里以前先要调舵机中立点(Sub trim),摇臂中立点,连杆长度,使舵机摇臂水平,倾斜盘水平)
然后用倾斜盘水平工具,测量3个倾斜盘舵机在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的运动量平衡(调单个舵机的左右或者上下运动行程,使倾斜盘在上下变桨距过程中保持水平!!!RUD的sub trim应该是100%-100%(遥控不设置);而是需要使用陀螺仪自带行程限制功能来调整travel distance的。(在此之前需要把尾舵机断开陀螺仪直连接收机做Sub trim的中立点。)

swash mix 在桨距可运动的11°到-11°的范围内的前提下,3个倾斜盘舵机运动量应该一致才对。所以应该是XX%:XX%:XX% XX=XX=XX ,我的是60%:60%:60% ; 3个数目除了3个倾斜盘舵机摇臂安装长度不同以外,应该一致才对。
JR 遥控Gyro如果用6动接收机;Gear必须制定为陀螺仪感度通道,需要先进入工程模式下DeviceSEL选项卡下,把Gear 指定为RUD R/D。Futaba陀螺仪调整必须用纯Gear通道(不指定RUD R/D模式)下调整Gear channel的Trv Adj来改感度,否则陀螺仪感度无法调整。
Pitch curv 不对(要用桨距尺量),Thro curv不对
Gyro 设定请看说明书,浆距设定也看说明书
在没有完全弄清楚前还是不要飞行,你的250在这个遥控设置下强飞会摔毁的。

网友:
陀螺仪反向?我的刚装好时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先謝各師兄,
問題好像解決了一點, 今早發覺尾軸阻力很大, 現加了點油及將gyro/aux2調至60%已沒自轉,
剛才還發現尾拉杆轉過了ball link, 拉杆頂著ball頭, 修好後阻力還是很大, 試試看再請教!

网友(2010-08-17):
没起飞就自旋是陀螺仪反向了,注意不是方向舵反向,是陀螺仪反向了,要调节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