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非常厉害,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0-06-18):
电机发热非常厉害,求高手指教
银燕2215/20,商家说是1000kv,8060桨,2s4600毫安电池,40安新西达电调,90多宽的塞斯纳,半油门一分钟,电机超热,手放不上去。大家认为会不会电机有问题?

网友:
2S 4600毫安?

网友:
1000kv8060,2s,电机温热才对,我估计电机可能有匝间短路了。

网友:
该换电机了

网友:
有2S4600MAH这种规格的电池吗?

网友:
这个配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否电机质量有问题啊?

楼主:
我都觉得是没问题呀,但电机吹称有400多克的力,就是发热厉害,电机是新的,刚开包的。

网友:
半油门一分钟是空中还是地面?地面的话也算正常吧

网友:
银燕的电机有这个特性,发热厉害,之前也用过。

楼主:
在空中的,电机新的,第一次用

网友(2010-09-03):
电机发热非常厉害。70度?
用手转一下,看灵不灵活,有没有扫到线圈。
环境温度,安装条件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