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制作水机,多图。

楼主(2010-06-18):
水机制作开工喽。

把图纸画在KT板上

把图纸画在KT板上

修补不清楚的地方

修补不清楚的地方

开始裁KT板

开始裁KT板

板材裁好了

板材裁好了

开始装另部件

开始装另部件

楼主:
水机制作过程点滴

水机安装过程

刚才忘了,这是机尾主梁,及电线槽。

刚才忘了,这是机尾主梁,及电线槽。

这是机身

这是机身

机身内部

机身内部

机翼装好了

机翼装好了

平尾好了

平尾好了

开始总装

开始总装

总装

总装

总装完成,可试飞了,试飞后再涂装。

总装完成,可试飞了,试飞后再涂装。

网友:
防水措施弄好了没?

楼主:
电调我准备用玻璃胶封两头,机舱底下是密封的,设备都在上面,接收机给他戴套套 。
舵机准备用黄油密封,电机不怕水,我想泡在水里电机一样转(是理论分析,纯蒙的,没试过)。

网友:
赶快试飞吧!

网友:
看着很容易啊

不知道用什么胶水粘KT板呢,
另,电机貌似怕水吧

网友:
做了两架,都爽飞,我的是设备装主翼底下了,你的安装方式超好,我的动力是2212 KV2200   7040   3S   2200mAh,强力有劲,我把40A电调把封皮拆掉,用705硅橡胶密封,然后再套上热缩膜热缩,接收机也是带套套,我把主翼的翼展加大了,这个飞机很好飞,就是降落时比较难,不过我已经爽飞了有20块电池,降落的技术比较炉火纯青了。我QQ:383363905,欢迎交流。
这是我的第二架,涂装不是很好,献丑了。

网友:
忘了说,电调一定要放在外面,封在机身里散热不好电调就会保护,电调保护就会炸机,炸机就会损失设备。

楼主:
请问9楼朋友,这机的重心在那,是否水鞋台街往机头方向2cm处?

网友:
手工赞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心就是你说的位置

楼主:
首飞视频来了

水机处女航

网友:
2208kv2600
可以吗?

楼主:
估计不够力,我试过用2208KV1500都不够力,装2212kv2200+7060就好了。

楼主:
昨天试飞时有4级左右的风,飞得也挺稳得。

楼主:
稍作涂装,下午下水了。

稍稍作些涂装,下午去大学城中心湖试水。

网友:
好,就是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LZ,可以给我发一份这个飞机的图纸吗,特想做一个  我的QQ是712080750

网友:
貌似现在的人都喜欢自己做飞机了,哈哈....:飞机厂家要倒闭了

网友:
电调用30a 还是其他?电池用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起来是 30A 的

楼主:
回LS朋友,我现在是用固朗30A电调。

网友:
机翼做成平凸型会更好飞,希望有厂家来做。

楼主:
乐极生悲

昨天,在广州大学城中心湖,JJ试飞成功,爽飞几块电后,在还不是很了解这JJ的性能的情况下,玩起了花样,在连续两个翻了两个跟斗后,由于高度太低,而这JJ的灵活性不是很好,飞机在小半径无法拉起,机头插水里,由于电调密封做得不好,电调烧坏了.....
于是,回家后开始维修电调。。。。

由于固朗30A电调是双层电路板设计,烧坏的只是输出板。

由于固朗30A电调是双层电路板设计,烧坏的只是输出板。

输出板背面

输出板背面

主板

主板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在烧穿孔的地方用环氧树脂填上,表面沾上一块云母片,烧断的铜箔用铜线焊上。

在烧穿孔的地方用环氧树脂填上,表面沾上一块云母片,烧断的铜箔用铜线焊上。

楼主:
由于手头没有7832Z mos管,只好拆旁边的过来试,经试机证明一切正常,待装上缺少的mos管后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这样的电调都可以修呀 厉害 佩服

网友:
再上几个图来看看吧

网友:
羡慕LZ,我是新加入的,之前在飞涵道,结果把涵道电机撞坏了(机身居然未坏),现在利用原有的控、舵机等搭配新的动力系统(和LZ的一样,但配6030桨)。
之前看论坛说这个KV值配5寸的桨为多,LZ配这个桨电机/电调会否过热?
LZ的机身多重?机翼面积?
LZ用什么材料来粘结KT材料呢?我在做一架类似F22的飞机,想多学些经验,谢谢!

网友:
LZ真是心灵手巧啊

网友:
太强了,自己还会做

网友:
楼主有图吧,发一份给我吧,我的QQ245420122,谢谢啦

楼主:
回36楼朋友,JJ不带电(起他设备都齐)410克,机翼面积=翼展74×50高/2=1850平方厘米。
2212kv2200电机配7060桨是有点过载,但主要是为了飞的时候一但救急时可快速拉升等,平时都是推到2/3油门以下,1/2油门都很好飞了。粘KT板用的是泡沫胶,一种不腐蚀KT板的胶水。

网友:
电调维修厉害

楼主:
呵呵,配件来了,电调有救了

今天收到配件,电调有救了。

焊上缺少的mos管

焊上缺少的mos管

装上散热片,原来的散热片小了点,换上旧电脑主板上拆下的散热片。

装上散热片,原来的散热片小了点,换上旧电脑主板上拆下的散热片。

涂满704胶放水。

涂满704胶放水。

水机专用电调下线了,

水机专用电调下线了,

楼主:
珠江上爽飞

新手摄影师的杰作

网友:
看得头晕~!!

找个喜欢航模,懂拍摄的拍噻,,晕机了,,真的应了一句话“你们搞什么灰机啊” 开个玩笑,不要介意哦

网友:
LZ.电工出身的。呵呵。
如果能做翼型就更加好飞了。。

楼主:
回LS朋友,在考虑加翼型,但加了以后估计要重20多克,

网友:
AK兄,帮你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不够力,我试过用2208KV1500都不够力,装2212kv2200+7060就好了。

LZ更狠,7040我都嫌大,怕烧电调,你居然用7060!!!

网友:
高手

成本超级底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调我准备用玻璃胶封两头,机舱底下是密封的,设备都在上面,接收机给他戴套套 。
舵机准备用黄油密封,电机不怕水,我想泡在水里电机一样转(是理论分析,纯蒙的,没试过)。

前天在大学城中心湖小炸一回,飞机低空倒飞改出时小炸下水,机腹朝天,由于在海竿(鱼竿)够不到的地方,无法救援,无奈之下,试推油门,飞机居然会走,验证了我的电机泡在水里一样转的想法,于是慢慢的给油(怕节外生枝),把飞机开到海竿能钩到的地方,把飞机给钩回来了,经检查飞机无大碍,小修一下就能飞。

网友:
太强了,电调也能修?我回家也看看自己落水烧掉的那个还有救不。。顺便求图纸!

楼主:
回LS朋友,图纸在这下 载。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922465

网友:
顶一个!!! 气动外形很好看  不知道结构强度怎么样???

楼主:
机身还可以,就是机尾处薄弱一点,要做这JJ的朋友要注意这点,飞机一插水机尾的立柱跟机身连接处就断,桨就打机身和拉杆,不过我都加固了,拉杆位置也改了,水舵(方向舵)机改装在平为尾舵机的另一侧~

楼主:
电机座加固

在电机座位置用碳杆加固~
加固后即使飞机插水后翻转个底朝天,电机泡在水里,螺旋桨在水里也可带动飞机开到岸边。

尾立柱跟机身连接处用夹板加固

尾立柱跟机身连接处用夹板加固

楼主:
经编辑后的视频

珠江河上爽飞

网友(2010-07-18):
137110748@qq.com
   给他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