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是否也可以把自家的兄弟踩死?

楼主(2010-06-18):
为何这样说?

君不见750出来了杀声一片,600片甲不留,谁叫自家老哥温飘不定?
F氏的520出来了虽然也杀声片片,但似乎杀不了A家的750。
780出来了没喊打喊杀,倒是听见了飞友对它喊打喊杀。
因为它买一送一带来了象病毒一样神秘的金鱼尾?
别斗口水了,先看看A家兄弟的模样。

网友A:
750之前还有个GP700.。。。。。。

楼主:
看看780肚子里的料
据说780采用比750更快的芯片
厂家说“全新智慧控制環路,可偵測飛行狀態主動調整控制,
在自旋翻滾等激烈3D動作皆可保持尾舵等速運動。
採用預置控制(FEED FORWARD)環路,便尾舵啟動快速,反應更靈敏。”

网友:
 780都有金鱼尾吗?我的貌似没事啊

楼主:
回顾一下光辉的750

更多的750见“三大陀舵金玉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7608&highlight=%2B%C0%CF%D1%F2

750(左)对照780(右)看一看

750(左)对照780(右)看一看

750(左)对照780(右)

750(左)对照780(右)

楼主:
也复习一下未见特别出彩的520

更多的520见“futabaGY520 新鲜裸体登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6077&highlight=%2B%C0%CF%D1%F2

楼主:
别忘了因 漂移独技 已被淘汰的600
更多的600见“谁能干掉40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7212&highlight=)

网友:
顶老羊

顶老羊

楼主:
问题是780如何容易就得金鱼尾了呢?
开起我不信,在PRO用780换掉750(尾舵机还是yt的DS520),
果然马上得了金鱼尾,象它自身就有的病毒一样。
我想,恐怕它太灵敏了?
或且,可能它太快速了?
不会是上述原因吧?别怀疑我不会调780。
会是机身看不见的一点点振动引起吗?也别怀疑我调不好PRO啊。

垫两层不同的胶片试试,
干脆用铜板或铝片隔断它,似乎更有效。

但它又有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正飞高速倒退航线有时会猛转180度,
还以为是我手法出了问题,
让高手试飞试飞,也是倒退瞬间变成了机头向前,
百飞不得其解。

BlueArrow说:  “哎,我的GP780用了PU垫还是一样摆,但比以前好多啦,反正是体会不到钢棍一样刚刚的感觉了。”
acx说:  “我的油機是用雙層原廠雙面膠加魔術帶ok”
li7301298说:  “加个橡胶圈套上,保证效果马上出现。”
brinesea说: “ 原配的舵机不行  我换了922,立马锁得很好”
cbr7650说:  “换9257立马问题解决”

看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呀。
我是换回750就一切都好了。
似乎是750把780踩死了啊?或且是DS520尾舵机配不上780?

520就送有一块隔震的金属板

520就送有一块隔震的金属板

网友:
我换个舵机金鱼尾就没了 7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0之前还有个GP700.。。。。。。

火星真快,我没有700啦。

网友:
```

我也刚换了780。很稳,也没有出现金鱼尾, 但做大动作和高速倒退的时候,会甩180度,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YT的电子设备东西还是能不用就不用啊!

网友:
顶老羊  又一精品贴

网友:
:em26:
:em17:
:em25:

网友B:
幸亏没换780
另一点,老羊
里面灌满胶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
就像401,只要炸机,壳坏的,必定少元件
坛子里比比皆是
但话说回来,用胶就不会丢元件了呵
所以相对而言,还是灌胶好呵

个人意见,老羊的好帖,帮顶

网友:
没用过
但好在之前没收780,要不我新手就郁闷了

网友:
好象没比出什么结论啊。到底780有没有改进?
传感器升级了,软件没变的话很难说会有什么质的改善。

网友:
先占地,再好好学习!

网友:
780感觉用着用着就会好点,不知道是不是习惯了金鱼尾。。。

网友:
亚托的电路板做工真的不敢恭维~~
520也是台湾做的怎么差别那么明显~~

网友:
780和750都在用,感觉还不错。比401好用感觉。。

网友:
还没用上750的漂过~~~~

网友:
就用过401~马上要用7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亏没换780
另一点,老羊
里面灌满胶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
就像401,只要炸机,壳坏的,必定少元件
坛子里比比皆是
但话说回来,用胶就不会丢元件了呵
所以相对而言,还是灌胶好呵

个人意见,老羊的好帖,帮 ...

灌胶是为了不会因为震动而令传感器脱落。

网友:
看来我的750+520还是可以的哦,老羊在另一篇文章里可说这对组合百战百胜啊,呵呵,很好,高兴

网友:
我的780是配Futaba BLS251,沒有金魚尾

网友:
用401啦,或者520,YT的烂电子设备用个什么劲啊

网友:
750和780用的是同样的传感器,780可能只是外围电路或是软件的升级。电路结构看了,几乎一样,最多是某些器件的值不同。比方说为了提高增益,将负反馈减小。採用預置控制(FEED FORWARD)環路,便尾舵啟動快速,反應更靈敏,听上去像是采用正反馈,学过电路知识的人都知道正反馈太大会导致自激震荡,是否是金鱼尾的由来。如铁汉讲用BLS就没事,因为BLS是无刷电机,响应速度更快。可能780适合更高级的马子。

520用的与750,780同一厂家(美国anolog devices)同一系列的传感器,但型号略有不同。我仔细比过参数,似乎是对于温度的稳定性略有不同。也就是说520用的传感器稳定性略好,750,780用的灵敏度更高。当然软件没法看,所以这一部分无法做评论。
个人判断750,780的稳定性会略逊于520。如在冬天和夏天表现会有不同。也许夏天金鱼尾,冬天飞就没有了。

网友:
还好我用的750

网友:
把我都提了下,嘻嘻,小得意下~
现在500esp上用GP780用3mm海绵胶,粘在接收座上面,尾舵BLS251,悬停还是会有金鱼尾,但是切了3D就好,感度可以设到85%左右,刷锅也没有追尾,感觉还能用,就是正飞后退大筋斗会轻微甩一些,怀疑是我的手法问题。
反正凑合着用呗,肯定跟GY611是比不了的。

网友:
我也有个GP700还没有用呢

网友:
俺也用780,把附带的2个垫都贴上了,normal感度25,3d感度20,锁的很不错。

网友:
是不是delay和感度的设置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加下我QQ吗 451518889 `谢谢` 这2天我正烦着呢`我用GP780+DS520在飞越的V2,5上飞`还好`没什么大问题,这2天把GP780+ds520换到 pro上 飞`就出现金鱼尾巴,也不知道怎么搞`郁闷几天了

网友:
780+S9257锁的刚刚的

网友:
。。神话的东西。。东西要好用,才是好东西。。。我的2个陀螺仪。都是国产货。HD830+DS520。。C104+922(2个加起来才250块)都是刚刚的,。。3D航线都没出现急转1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