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台安n2 带高频主轴的朋友注意了有主轴的朋友 进来帮帮忙 先谢谢了

楼主(2010-06-18):
请教用台安n2的 带高频主轴的朋友 进来帮帮忙 先谢谢了

用台安n2的 带高频主轴的朋友能帮下忙吗 也提醒一下打算用台安n2带主轴的朋友先 停一下试机

现在有两个朋友都是这个型号的变频器带主轴出现同样的问题  前天一个烧了主轴 今天又一个朋友也是用这个型号的 出现同一个故障

具体的情况
         前天早上打电话 说 启动时运行到16hz就提示 过流保护
我以为是设置的电流太低了 然后 把电流设置大了些 还是出现 过流保护  又设置了电机的功率
启动时间 他好像是调到3秒 其他的我也记不太清了 之后 过了半个小时 打电话告诉我 刚修好的主轴 又烧了
主轴修后 轴也不是很好 我以为是 修的主轴有问题  以前他用的好像也是 台安的变频器 把这个主轴烧了
现在是 台安的变频器 不能带主轴 还是 那个设置有问题 我也没搞明白
先在此提醒一下 打算用 n2 带主轴的朋友 先放一下

          今天早上  又一个 台安的变频器的朋友  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频率设置都是按照一般的变频器设置的,不过这个变频器的功能和其他的有些不一样,具体的可以看看说明书,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还是什么情况,不加电机的时候一切正常,只要一加电机频率不会超过20hz
,电机转速很慢,瞬间很烫,不敢长时间试机,仔细看过说明书基本都尝试过,但是问题依旧,

现在 论坛 有用台安的变频器 带主轴的吗
能告诉一下如何设置吗
小精灵 在此 先谢谢了
同时也请 论坛各位师傅 帮忙分析一下 原样
再次谢谢了
是不是 台安的变频器 就是不能带主轴 为啥不能带
怎么设置才能带 主轴啊
迷茫了 现在

再次提醒 打算 用台安n2 的朋友带主轴 先 停停 试机 免的再出现问题

问题解决了 设置如下

005-18
006-400
037-400
040-1%
041-1%
再次谢谢 xhk009 师傅
提供数据

网友:
变频器输出电压设低就好了(进入变频器菜单设置输出电压)你看一下主轴上的电压.我的是36V

网友:
是啥样的主轴啊,功率,和电压,电流的参数。

网友:
额定的转速是多少,不到的话会散热不好,要加独立的散热装置

楼主:
这个我也不清楚 他们用的是什么 主轴
具体的参数
我也不知到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A:
我最开始就是避开这个问题,所以买了东芝的三相电机,

我只知道,电主轴最好是专用变频器,

我没有用过电主轴

我分析是电主轴的最低频率不能太低,至少是60HZ以上,应为电主轴里面的组绕线径粗,电阻低,组绕线的总长度短,电感小,它才能做到,小体积,大功率,高速度,

所以,频率太低,相当于短路,不仅电主轴过热,变频器还容易过流

网友:
电主轴要4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开始就是避开这个问题,所以买了东芝的三相电机,

我只知道,电主轴最好是专用变频器,

我没有用过电主轴

我分析是电主轴的最低频率不能太低,至少是60HZ以上,应为电主轴里面的组绕线径粗,电阻低,组 ...

师傅分析的很有道理啊
变频器 最低频率已经设置在 100hz了
今天的那个朋友这样说的
但 现在想想 要是他设置在 100hz 那
怎么还会在20hz就保护呢
还是 没设置最低转速
我这就 试试 我现在 手上的n2 看看

网友B:
005-18
006-400
037-400
040-1%
041-1%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
我折腾 一晚上了

再次谢谢  。。。谢谢

楼主:
哈哈 好了
到100时电压没有那么高了
再次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5-18
006-400
037-400
040-1%
041-1%

我折服的不是你列的数据,是你2006年注册的,还是游人,这个我折服。前提是你没有马甲。

楼主:
高人都是 到关键时候才 出手啊

设置 40  先设置 41  哈哈

网友(2018-12-20):
为什么我启动后有阻尼感,变频停机后会正常转动到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