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教知道的兄弟关于虎王

楼主(2010-06-18):
请教一下田宫的虎王轮子和mottro的可以互换吗谢谢

网友A:
不清楚,没有以上两台车子,下面的兄弟继续

网友B:
应该可以吧,MOTTRO就是仿田宫的啊。

网友C:
只有MATORRO的,不清楚,可能不行吧,轴孔及安装方式不一样吧。

网友D:
有以上两台车子,不行............

楼主:
请问是哪里不行如果有田宫的摇臂那M记的轮子可以换上吗?谢谢指教!

网友B:
M系和HL一样都是用扭簧来支撑路轮的,田宫的都是扭杆,摇臂肯定不同了。

网友E:
没有这两种车子。个人猜想不行

网友A:
没有以上车辆,第二个问题也回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