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求救

楼主(2010-06-18):
两台260 都是从尾看右边的
舵机
锁死 有一台一拨就好了 还有一台怎么弄也是卡死在下面 怎么弄也没有 即使把它回中 开机又自动去下面然后卡死 2台都是新版的

网友A:
我估计拨不好的那台舵机马达应该是挂了。

网友B:
现在这个情况无法进一步判读,建议返厂维修

楼主:
马达是好的 我看了 通电后马达朝一个方向转 控制也没有用 马达还是超一个方向转

楼主:
问题解决 原来是乱码了 恢复就好了

网友A:
还是要谢谢我啊,3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