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汽油机选择

楼主(2010-06-18):
最近准备做一条东德的蜻蜓级鱼雷艇,
发动机
选用汽油机但是淘宝有两种带离合器的汽油机出售
一种是380元的灰黑色离合器 参数 1kw/8500r
一种是500元左右红色离合器外壳的 参数不详
两种大概都是割草机,不知道哪种好些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都很差啊

楼主:
原帖由
cqmiao
于 2010-6-18 13:15 发表
都很差啊
因为我的船不需要很快,只要达到比例航速即可

网友B:
可以
380元的性能稳定,就是跑不快!!!

网友C:
用380元这种发动机,船体要做多在?一般能跑多少速度??很想知道,准备买这种发动了

网友D:
買個華盛吧

网友E:
有50元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