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速度190公里的 竞速机求配置

楼主(2010-06-18):
工作室翻出 一只封尘多年的老掉牙竞速机    没想到  说明书 竟然是有刷的   恳请高手推荐配置

厂商  荷兰 HET-RC

参数   推荐配置是有刷的  无奈

设计速度  120英里 /时 大约 190公里时速

安全第一啊   肯请高手多指教  争取试飞成功   本菜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哇塞,饼干想搞竞速?TW那边的配置最多的是KV3000,11.1V,4.1*4.1

网友A:
前拉机用这么小的桨会不会拉力不太够?试试2212 1900rpm/V + EMP 6×5快速桨?

网友:
竞速机的飞行也是很讲究的 初始阶段都是积累能量的,不可能大角度爬升。所以拉力小没有关系的。

网友:
这机强度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拉机用这么小的桨会不会拉力不太够?试试2212 1900rpm/V + EMP 6×5快速桨?

这个配置如果飞机阻力相当小,能到120

网友:
不止止小胡而已,饼干也开始重味道鸟!!

楼主:
没人飞过么?

网友:
YAK1,好飞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