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旋翼上的问题

楼主(2010-06-18):
看了很多无副翼的照片, 一直没有搞懂十字盘上除了两根控制主桨螺距的连杆外, 另两个是做什么的? 连在滑套/块上, 好象什么都不控制??

网友A:
保持十字盘内盘同步转动

网友B:
哈哈,我也是今天才明白他们的作用,就是楼上说的,保持十字盘同步转动,使连接大桨夹球头的连杆因为十字盘与大桨转动不同步不而承受径向的力。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參考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