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x+430l 有时电机启动不了电机和电调都变得特别热

楼主(2010-06-18):
         我用的是35x+430l  ,设定的是缓启模式,,我的习惯是轻轻的一点点加油门,让转速慢慢上来,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有时慢慢加油门时电机就和抽风一样一卡一卡的,我再加油门,他就干脆不动了,如此几次都是这样,,这时电机和电调都会变得巨热,但如果用手先给他一个转速,则启动顺利,个人认为和温度有关系,因为第一次启动都是好好的,但是电机我拆下电机来摸得只是有点热,,不像是论坛的老鸟说的因为发热使硅钢退磁的原因,,估计有别的原因我没搜到吧,电调我也拆开了 ,,里面的原件都很新也很亮,,我只会悬停,别的就没了。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能是缺相了

楼主:
我试过拔掉一根马达电线,拔掉一根的不能启动是绝对的启动不了,我这种是一卡一卡的也能转,而且电机凉了绝对没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经常碰到过,你试试低进角,中进,高进。会有一个进角合你用的,我用低进角感觉比较好。基本没有卡卡的情况出现。

楼主:
谢谢老知青,想知道低进角怎么调呢,是不是要用编程卡啊

网友:
35X可以不用卡就可以编程。我习惯用的编程音乐:1--2--3--2--3。

楼主:
谢谢老知青,,我的35x收的是二手的没有说明书,我从网上找了一份车用的参考的试了试,请您帮帮看一下我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首先是开控,把油门推最高,电调接上电源后直到听到他唱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时他就不叫了,说明书上说这时是油门最高点的确认音,我把摇杆放中间没有反应,放在下面他才又出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唱歌的声音。然后他又按说明书从滴!滴!滴!滴!滴!一直响到“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设定完毕,此时我把油门拉到最下面直到他安静了。不知道我的操作有没有问题。另外,我想个知道这五个模式是什么,油门放在上面是3油门放在最下面是1对吗?

楼主:
设置问题解决了,现在电机还是有些抽,是不是到寿命了啊?电机磁力比新的差好远了

网友A(2011-04-20):
我的和你的是一样的现象,现在就是搞不清楚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我换了个不带缓启动40A的电调试了,电机又能正常工作,但是35X以前用得好好的,就是最近才出现这种电机一抽一抽,电机有时能启动起来,有时干脆停了不动了,在电机不动的时候,推大油门,35X就开始升温了,收小油门,35X温度又降了下来。进角中的:“低,中,高”我都换过,都不能解决此问题,正郁闷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你的是一样的现象,现在就是搞不清楚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我换了个不带缓启动40A的电调试了,电机又能正常工作,但是35X以前用得好好的,就是最近才出现这种电机一抽一抽,电机有时能启动起来,有时干脆 ...
请你们把三个接头拆下来重新焊一次,顺便看看有没有线断股。

网友:
我的ZTW40A也是这样的毛病,香蕉头重焊过,别的电机也试过,故障依旧。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1-06-01):
固朗的40a电调也有这毛病,慢慢推油门就启动不起来,就像缺相一样,而且电调和电机线会迅速升温,烫到冒烟。收油门停半分钟再快推油门就正常。

网友:
哈哈,看来35X很多这毛病,不用缓启就没事的,不信试试。

网友(2021-02-16):
我的f3p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现在电机左右转。不正常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