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YS 的91ST和S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6-18):
请问 YS 的91ST和SR有什么区别??

网友:
老款与新款,3c与3d,不过sr有3c版本的

网友A:
真懂吗?2楼,st是短行程的os91也是短行程的,ys91sr是行程加大了一点点直经简小了点整体容积比(os91ys91st)小一点点
这样没超出91级的情况下整体功率没有变话还结决了高速领域的时扭不足现像这就是st和sr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懂吗?2楼,st是短行程的os91也是短行程的,ys91sr是行程加大了一点点直经简小了点整体容积比(os91ys91st)小一点点
这样没超出91级的情况下整体功率没有变话还结决了高速领域的时扭不足现像这就是st和sr的差别
谢谢!学习了!果然这里还是有真正懂得的人,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