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06-18):
新买的花牌
电池
用MAXPRO 打开就跳闸(房子跳闸) 是不是短路

网友A:
那里短路了吧

网友:
看看你家的空气开关多少A的,估计是太小了,关掉你家所有电器试试。 还有,开充电器跳闸,还是一插电源就跳?

楼主:
额 好了 充电时电流太大了 跳了 小电流充电就好了

网友:
这电限的也太。。。

网友A:
家里电线连充电器电原都带不动,那空调,冰箱看来是更上不了,还请楼主检查一下家里充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