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怎么设置电直

楼主(2010-06-18):
我是新手,入魔一个月,悬停航线了。现在升级T8FG,玩电直不知道怎么设置?有人教下吗?

网友:
PART I
  先按2下 LNK,進linkage menu,設定伺服動作等

1. 進MODEL SEL. ,選NEW(長按 RTN1秒),新建一個模型
     建立的過程
        第一頁,分別選TYPE:HELICOPTER,SWASH:HR3,RESET:OFF
        第二頁,AREA:GENERAL,FASST(以接收機說明書為準):7CH(六動接收機)、MULT(八動以上接收機,如隨附的6008)
        選完以後,如果你的接收、伺服都接對了,(機子先不要插馬達線),推遙桿對應的伺服就應該就會動了

2.推遙桿看各伺服動作,如果有相反或不正確,進LINKAGE MENU的REVERSE把動作有誤伺服的動作設定相反

3.進SUB-TRIM(內微調),確認所有內微調都為0
   並回到主畫面,確認外微調也歸零

4.進入END POINT,確認極限點,都是135和100(不用改)

5.進LINKAGE MENU第2頁SWASH RING,ACT設為ACT(原為INH),RATE設為100%
   (*)此步可避免十字盤在升降和副翼一起打到底時產生的干涉
   (*)不一定要設定

6.再來機子先接上電變、馬達、把遙控油門收到底
   機子接上電池
   如果是亞拓電變,若油門收到底是連串長逼聲(要進入設定的聲音),表示油門(第3動)反了,一樣照第2步設定
   好了之後就照電變說明,設定和校正電變
   完成後把機子電拔掉,繼續下面的設定…

PART II

按2下MDL,進入遙控器的模型設定細節
   主要是先設定熄火開關、再設定曲線、再設定陀螺感度

1.進CONDITION,設定NORMAL、IDLEUP1~3、和HOLD的撥桿配置
   原廠預設沒有配HOLD(熄火),照個人習慣給配一個
   以要設定為右方的SG為例
     選原來沒配置的「--」
        進入SWITCH頁面,選SINGLE後,再按「--」,會進到H/W SELECT
          在H/W SELECT中,選「SG」後,再按RTN進到「ON/OFF」
              在ON/OFF頁面中,預設是OFF, OFF, ON,表示撥到最上面才會ON
              可以試著撥動SG桿看看
      即完成HOLD的設定

2.同樣在CONDITION中,再確認優先權
   從上到下依序為NORMAL,IDLEUP1~3,HOLD
   試著撥到各撥桿,HOLD一定是最優先的

3.進入PIT CURVE,輸入所有模式的螺距曲線
   要設定IDLE或HOLD只要撥桿切過去就可以設定了
   建議把IDLE3做為調機模式,把PIT全部設定為0

4.進入THR CURVE,輸入油門曲線,同上步
   (HOLD不用設,本來就是切斷的)

5.進入MODEL MENU第2頁的GYRO,設定各模式的陀螺感度
  TYPE:GY,AVCS,
   感度預設80%,以450來說,若使用亞拓GP750、780或3G先降到30~40%左右以策安全
   同樣的,要設定IDLE或HOLD只要撥桿切過去就可以設定了

上面完成之後,就是進入機子設定…

PART III  機子靜態設定
   主要是設定中立點、PITCH角度、尾舵極限等

1.所有伺服的擺臂螺絲先不要鎖
2.馬達線先拔掉
3.將8FG開機,切IDLE3(設定模式),此時PITCH在全油門段皆為0
4.將機子接電
5.將所有伺服擺臂找到最接近垂直的角度裝上(請參考說明書)
  十字盤伺服可以有點誤差,下一步再調
  尾伺服一定要裝成垂直,如果不行,用圓形盤,一定有可以垂直的角度可用
6.照PART I 的第3步,調整十字盤伺服機SUB-TRIM內微調,使成其垂直角度
   完成後可鎖上伺服擺臂螺絲
7.安裝十字盤與連桿(主旋翼頭先不要裝),確認十字盤為水平
      (*)可用十字盤調整器來輔助設定
      (*)如果沒有水平,可調整連桿長度或是SUB-TRIM
      (*)調整時以CH2升降陀為準(不動),動副翼和PITCH伺服(CH1&6)
8.切為IDLE2 (PITCH為+100%~-100%),確認油門最高與最低時十字盤為水平
   如果步驟5、6設定有確實,此部份誤差會很小
     如果有誤差,進入PART I第4步END POINT進行微調,
           (*)135那個都不要動到,調內部2個100就可以,調整的範圍大概在10以內
           (*)調整時以CH2升降陀為準(不動),動副翼和PITCH伺服(CH1&6)
           (*)也有人說這步驟可以跳過…

9.裝上主旋翼頭後,切為IDLE3 (PITCH為0)

10.以螺距規量測主旋翼螺距,調整連桿使螺距為0度
     調哪支連桿請見說明書…

11.最大最小螺距設定,遙控切為IDLE 2 (PITCH-100~+100%)
     進LINKAGE MENU第2頁SWASH頁面,選PIT(預設50%)
          將油門往上推到底(注意有沒有干涉),調整PIT,最大螺距會跟著改變
          油門往下推到底檢查,最小螺距跟最大螺距是不是相近(誤差1~2度內),如果否,表示第10步中,0°螺距設定有誤

12.尾陀設定,請依說明書設定陀螺、尾伺服正反向、極限等

以上靜態設定完成

PART IV  機子動態設定

因為PART II第5步有先降陀螺感度,照說飛起來應該不會抖,所以先調十字盤後再調陀螺感度

1.遙控和機子接電,準備起飛

2.緩緩將機子飛起,打一點降升和副翼陀,看動作會不會太大或太小
    進LINKAGE MENU第2頁SWASH頁面,調AIL和ELE的數值(通常兩者是調一樣)來控制動作量

3.動作量確定後,開始調整陀螺感度,進MODEL MENU第2頁的GYRO來調整
   如果尾巴會偏移,感度就調大,如果打完舵會抖,就調小

4.有辦法的話,再去調IDLE1、2的感度

上述内容转贴自http://www.align.com.tw/disbb/vi ... mp;page=1#pid332904

网友:
楼上的非常有耐心,不过我觉得楼主不一定马上全吸受得了

网友:
2楼的兄弟 真热心 好样的    正需要

网友(2011-03-01):
太好了。我也刚入了个8FG研究了半天也还不会设定

网友A:
请教个问题

普通飞行模式切换3D模式时 螺距和油门瞬间变大,我想知道如何调整这个动作的延时功能~~???

网友:
正在研究

网友(2011-04-25):
详细,正在设定中。。。。谢了

网友:
2L好样的!!谢谢了!!

网友:
电直学习了,电固怎么设置呢?

网友(2011-06-13):
楼主好人,我刚入了,正有用,先谢过

网友(2011-12-26):
标个记号

网友:
论坛里有T8FG中文说明书直机部分,如果自己研究不透,那就得亏二楼了

网友(2012-02-19):
刚入这控来学习的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留个脚印,以后好学习

网友(2012-05-08):
引用 网友A:
普通飞行模式切换3D模式时 螺距和油门瞬间变大,我想知道如何调整这个动作的延时功能~~???

貌似有飞行模式延迟设置哦!

网友:
螺距和油门瞬间变大,我想知道如何调整这个动作的延时功能~~???

网友:
2L的内容是百度上的 昨天刚看过      我也刚买T8 不会设置  放着一边看  哎 菜鸟没人教  好控用不了啊 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