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华XX的机器,确实需要一定经济实力...

楼主(2010-06-18):
先后入手了180Z和4#6,配件搞了一堆,跟450一比这些原厂配件真是贵的不一般。

大齿盘 2X
伞齿 2X 三个
大浆 180的 28,4#6的 18,这么小的桨还要18,真是没天理啊
螺丝,轴承,桨夹那些东西都比较贵。。。就是电池便宜,关键小啊

值得欣慰的是飞机确实比较好飞,尤其4#6出勤率高啊,呵呵

网友A:
看来你确实很有经济实力,没这个能力的最好去玩450,

网友:
华的东西就是艺术品!

网友B:
华180Z的大浆一般在15-18啊,TB上多的是啊!不过180Z等机器在家休息时飞飞很不错的,450级别的还是到外场去吧!

网友:
華科爾的小JJ還是不錯的,耐摔,精緻,隨時可以玩,現在覺得它的4#3B就非常好玩,調好后就像LAMA一樣穩定,比CB100還要好操控。
大JJ就不要買它,畢竟它的配件不通用,摔機成本會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180Z的大浆一般在15-18啊,TB上多的是啊!不过180Z等机器在家休息时飞飞很不错的,450级别的还是到外场去吧!

20以下的未见得是原厂,还有10块的兼容桨呢,这倒不是关键问题,其他东西都很贵,比如舵机什么的,随便一个小玩意都大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确实很有经济实力,没这个能力的最好去玩450,

现在在考虑YT 450 SPORTS的套装,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目前就用2801PRO飞180Z和YT450SPORT,也是套装版,相当不错!

网友:
  我目前玩cb180d 的 玩的也很好 呵呵 改了尾马达 180z还是买不起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和遥控器绑在一起,四合一能把接收机分出来就好了。

网友:
我飞4#6bell,最大的开支就是桨,不过电池倒是不贵。

网友:
好好飞,少炸鸡。成本低

网友:
我飞180D最大成本也是浆 呜呜

网友:
亚拓的450碳浆 150元
450的原厂配件也不便宜,只是很多质量还OK的副厂件可以选择
LZ 还是要考虑清楚一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