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DSX9,液晶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6-18):
今天到的控,开关机发现液晶显示不正常,大家用的请问是不是这样。我应该不应该退回去换机呢,具体就是关机时,液晶会有一条不定位置的横线出现。视频稍后上[wmv]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gyNjg4MDIw/v.swf[/wmv]

网友:
图不清晰

网友:
很多都这样,据说正常的~~~

网友:
正常  别在开机后有线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是不是属于正常.

网友:
灰常不正常 100出给我吧 哈哈

网友:
相当正常。。。

网友:
正常的   如果是开着的时候有一条线  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
我们这3把9X2..都这样```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教,我明白了

网友(2010-08-23):
同样故障(DSX9),关机后,有一条不定位的横线,几秒后消失。开机状态一切正常。

网友:
就这个问题,也不可能给你退的,其实没什么,看了有点不舒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