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逆变交直流氩弧焊机 要焊透10MM铝要多大的机器

楼主(2010-06-18):
加工设备准备差不多了 焊接也是一个重头戏 这关一定要过

我主要焊接铝材 和钛料 也会有钢 所以逆变交直流氩弧焊 我自己加工型材的话最后可能要焊透10MM左右的铝 不知道要买多大的机器 要多少钱

网友:
这个一般手工焊不好的。这个需要的是方波焊机。

楼主:
回楼上是手工焊接的

网友:
国外这种好的自行车都是手工的,相当的贵。。。。。。

网友:
焊透是指焊穿吧? 怎么的也得600A,哪都是大型机了,专用的焊把,焊条,,,,,,
要焊钛,至少偶偶这里没有达到这个纯度的气。

网友A:
10MM直接焊不透的,需要开坡口,焊机用300A的交直流脉冲焊机就可以,价格一万左右.焊接钛用TIG就可以,用5个9的氩气就OK,关键保护做好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M直接焊不透的,需要开坡口,焊机用300A的交直流脉冲焊机就可以,价格一万左右.焊接钛用TIG就可以,用5个9的氩气就OK,关键保护做好就没问题

说的对,需要倒坡口,不然很不好焊,我们公司的都是倒坡口,60MM的铝材都堆起来了。

网友:
买部最普通的焊接就行了!
首先,找个破烂的铝制品,
一条铁线,
开机,
开始点焊,一下铝,一下铁,一下铝一下铁。。。。。。。
只要控制好火候,
绝对比图上好!
最后补充一点,
想焊的最完美,
该买气焊,照着上面的焊法,
你绝对不会失望的!!!!!!!!!
不过要有恒心,
没恒心就忘掉现在看到的吧。。。。。。

网友:
DIY自行车不错

网友:
焊铝钛需要很好的基本功,好好练习吧。

网友:
本想路过,看到几位网友的回复还是想说两句。

kuangl3896:300A的交直流脉冲焊机要用到1W的价格吗?呵呵太高了吧。进口的有可能。

simonwong000:看过您发过的贴,感觉应该是高人。但怎么会用气焊加铁焊丝焊铝呢?TIG焊铝是最好的选择。

555W:这位老兄说得好吓人。得用600A的焊机。楼主得找个工厂才能有这么大的用电负荷。

回楼主:如果想在家里焊。只能买250A以下的。因为大部分品牌在250A以上都是三相焊机了。我吃过这亏。结果买了两焊机。焊铝一定要交流焊机。最好能带脉冲的。对于品质的影响我认为有三点:1、人,技术要多加练习。铝很不好焊。主要原因是不好辩快熔而没熔这个点。不象铁一样颜色清楚好分辩。2、焊机。电流、脉冲稳定的才是好焊机。3、铝材与保护气体质量。这关系到作品根本质量。中 国少量买到好铝和纯气有些难度。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解答
如果不考虑电源要用多大的机器比较合适

网友:
想买焊机自己焊 自行车啊 多年的老焊工我就不说了   如果是想学在干 还是放弃吧
铝真的不太好弄的  我看过别人用气焊焊铝的锅炉 看着简单 自己动手一试才知道 都是神话

网友:
我们厂里的核心铝合金设备,裂了个口子,找的美国老外,15分钟搞定;
技术+设备。。。。

网友:
这个图焊的不好,
HOW IT'S MADE 里面那个自动送丝亚弧焊很棒!
也是工人焊,
但质量真好,
是加拿大人.

网友:
下功夫,下血本,就成

网友:
其实焊铝也不是什么神话了。多练习。有个懂点的师傅指点一下那是更好了。铝我没焊过,但用TIG焊过钢板。只能说比起氧焊来那是太简单了。就练了5个焊缝,走出来的路子是相当的平滑啊

我在论坛里见过焊接铝有焊路的只有黄百山一位。可向他多请教。

如15楼所说,楼主有能力,可以用拉丝枪,或自己用步进电机搞一个自动送丝。这样成品会更好。

网友:
最少要300A的,交流氩弧焊机,3000元左右。交直流的更贵。

网友(2011-05-07):
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到自行车厂去打工,免费教你焊铝,学会了就跑

网友:
WSME315-500

网友:
瑞龙的交直流方波200A的 看着也能用  坛里有高人买的在用

网友:
焊铝要用交流焊机,不过听说保护焊有铝焊丝卖,回头闲了买一卷铝焊丝拿来试试焊铝

网友:
如果自己家里玩玩的话建议WSE-250即可工作量不可很大 应该没问题价格也不高应该能接受的,电压是220V的 目前逆变几个主流品牌都有这个型号,如果是工业生产连续工作 或者要求生产速度快的话那么必须要WSME315 或以上机器 315目前市面上主流的以MOS管机器居多 即便是IGBT 也是单管 和250 没本质区别,价格也比较容易接受 约5000左右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建议上WSME400 或者WSME500  配水冷循环箱 这样用起来就相当爽了 基本上这就是自行车厂的配置了。松下的WSME500 6W多 能接受的不多 其他牌子的不说了免得被说做广告, 交流氩弧 噪音比较大 烧钨极烧的厉害建议这个厚度用3.2以上的钨极 如果能买到5.0 最好

网友:
十年前在南京一家焊机厂干过,主要客户是扬子石化,标准台式电脑机箱大小的ZX7-400IGBT价格1万二,普通的6千多…现在价格应该都降了些吧。

网友:
楼主那自行车真好啊,变速机构都和常规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