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的t6xhs是ff6的老版吗?老版控稳定性真的比新版的 ...
futaba的t6xhs是ff6的老版吗?老版控稳定性真的比新版的好吗

楼主(2010-06-18):
直机版控用在固定翼上保险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楼主:
顺便问一下混控是什么意思

网友A:
nothing to know and know nothing

网友B:
T6XHS用来飞固定翼是非常爽的,做工反正比6EXHP好多了,不是一个档次的。。
绝对超值。我就是用的这款控飞固定翼。

楼主:
怎么就两个人回复啊,老鸟们太懒了吧

网友C(2012-06-07):
我用这款遥控器N年重来没有失控过,稳定性值得称赞。
我也随便提个问题?这个控怎么选择CCPM+字盘?怎么设置悬停螺距和3D螺距切换?先谢谢了!!

网友D:
FF系列是当年双叶的看家门柱产品,FF6super 的做工和稳定性不容置疑。6EX一类和FF系列比好似中级和高端的关系

网友E:
FF6super当然NB,我记得价格是1800左右。拿在手上感觉和6EX确实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