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手,就算从零开始,探讨正确的持杆方式

楼主(2010-06-18):
细节决定成败,大家探讨一下正确的持杆方式,不知道有没有权威的规定或者专业方法,当然一指禅是不正规的了,我看有的说是用拇指按住杆顶部,再用食指扶住杆侧面,不知道这个方式是不是权威个认可的。反正我现在知道的有3种方式:

1.一指禅,用拇指直接压住摇杆;

2.用拇指压住摇杆,食指侧扶;

3.食指和拇指都侧扶,拿住摇杆。

望权威人士来定夺

网友:
拇指食指我都知道了,其他几个手指的标准还不明确。

网友:
我用第三种

网友:
食指扶,母指在压和扶之间 (视动作有点偏扶一点,有时偏压一点)

网友:
谁说单指是不正规的
哥们飞给你看,比有些人的双指更精确

网友:
 不是双指飞3D才是正规的
Lukas的单指就是帅

网友:
晕死   这还有正规不正规·····

网友A:
技术不行赖指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行赖指法
你没听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准确说是假如你走路都是外八字,你能走好路吗

网友B:
其实啊,随便啥指法,只要能飞好,哪怕你用脚趾飞。一样可以三地马死特

不过飞机要飞好,有2点比较重要,1,不能怕飞机,一定要心中没任何恐惧  2,手指要完全放松,有多松就多松。不要捏指太紧,更不要捏着不放。(捏奶功要用在别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怕飞机,一定要心中没任何恐惧

做不到,只能练好航线娱乐一下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啊,随便啥指法,只要能飞好,哪怕你用脚趾飞。一样可以三地马死特

不过飞机要飞好,有2点比较重要,1,不能怕飞机,一定要心中没任何恐惧  2,手指要完全放松,有多松就多松。不要捏指太紧,更不要捏着不放。 ...

你说半天就是一句话:心理要过关

网友:
探讨 美国手 本来一指禅的 现在变二指禅了

1说的就是一指禅嘛 2和3说的都是二指禅嘛

1.一指禅当然是这样的!当然是用拇指直接压住摇杆。
2.我的油门摇杆倾向于用拇指压住摇杆,食指侧扶。
3.我的副翼摇杆倾向于食指和拇指都侧扶,拿住摇杆。

以后还会变也说不好

网友:
其实没有说什么一定是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自己的,我刚刚开始就看别人二指禅飞3D很爽,但是怎么也学不会,一直都是一指禅,现在还不是一样飞3D,就是动作没有别人细腻而已

网友A:
一指禅也有2种方法

一般常见的是拇指头压摇杆端部
另外一种是拇指肚或者拇指第一个关节压住摇杆头,卢卡斯和香港的sunny_wong 就是这样.

合适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

网友:
好像有个戴氏飞行教程里面有二指禅的捏法,
本人倾向第三种,
主要是看捏好以后手指的活动区域是否顺手,
二指的好处是有一个指头是用来反馈的,
对于位移很敏感,可以控制精准,
一指也可以控制精准,但是手指即要施力又要反馈,会比较累,
另外小舵量的控制上面一指会费力,二指会舒服很多,
不信你可以自己感觉一些,移动同样的一段小距离,不同指法之间力量差异,
这些差异都会积累下来的,时间一长,一指的手会酸,二指没感觉。

网友:
2.用拇指压住摇杆,食指侧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指禅也有2种方法

一般常见的是拇指头压摇杆端部
另外一种是拇指肚或者拇指第一个关节压住摇杆头,卢卡斯和香港的sunny_wong 就是这样.

合适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

是嘛 那这个也是个人习惯方式吧 。自己试了下关节压住摇杆头这个很有难度。摇杆要加长的才好掌控吧

网友:
这个和拿筷子有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