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 G4当中直升机 怎么开始

楼主(2010-06-19):
我是新手,G4安装好后 固定翼可以直接玩,螺旋桨是旋转的 直接开油门就可以飞,但选择直升机螺旋桨不是旋转的怎么才能点火开始呢? 新手求教!大家别笑我哈!

网友A:
在control、第三个mapping里看smoke通道(点火)要打开。3d_switch切换飞行模式(先调到第6通道去)

网友B:
不转就是throttle hold没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