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资深前辈都进来帮小弟探讨下

楼主(2010-06-19):
琢磨了好久,走暴力路线的我终于走向淘宝,这是淘宝卖家给予我的配置表 ,大家帮我参详一下,有没有那里配的不好或不对的地方,请帮我指出,那里可以节约掉些开支,也让我好节省点钱.先上配置表再上我的虾图:
电机FSD B3674 KV2075,最大电流: 83A         240元,
电机水冷套                                                        35元
电调125A水冷电调                                            185
仿3003舵机                                                       23。5元,
4MMM软轴系,                                                 65元。
老鼠尾                                                               78元
吸水舵75MM                                                     38元。
电机螺索头                                                       45元,
432铜桨                                                            50元。
E-FLY 电池22.2V 2800MAH 25C                      320元
充电器可以用B6的带电源                                 185元全套
普通4通遥控                                                     145
天线座一套                                                       12。5元,
排水嘴                                                              12元。
硅胶管                                                               6元
吸风琴一个,                                                    3元

网友:
电机FSD B3674 KV2075,最大电流: 83A
扯..飛速達 KV2075 B3674 絕對最大電流不止83A

网友:
上6s咯,电压会不会高了点?2千多kv哦!

网友:
图片空间那么小

空间那么小内部摆放位置要先考虑好!
还有菜36cm 的虾跑那么暴力,危险……
用6s的电,电调还是买好盈吧!

网友:
这么大的虾我感觉2858就很有速度了,KV3600左右,632桨,3S2P2200锂聚。上3674不沉也要跑散架的。

楼主:
难道 是 TAOBAO卖家把电机的参数 乱写的 ? 看图
另外 我的虾是51CM 不是35CM  会不会51的  也有点小?  因为我要破百,所以才挑这个电机的,用28的虾 有希望破百吗?

最后还是要谢谢各位,指点那么多!     再有不妥的地方 请楼下的 补充说明

网友:
不说动力这么样

光把这些设备装上都快沉了,我的虾比你长20CM 也就只能上那么大的动力

新手  欠折腾!

网友:
- -破百就你这配置想多了吧.....你确认你的船够结实么.....

网友:
LZ 不好意思刚看错尺寸

但是也还是小,破百难哦……

网友:
虾调的好,速度60-70有可能,80KM估计你的船都招架不住!
勉强招架住了,全油门我想也会拉翻!
B36的电机,我还是建议你买好盈的电调更保险!
XXD那些125A我看都不如好盈的90A

网友:
你这只小虾艇能上70--80KM/H已经相当不错了!!!

楼主:
太受打击了,如果连80都上不了,还不如去搞固定翼了,50厘米的虾只能上60-70吗?难道上100的虾 都要1米长?   如果是的话 我就立刻加大尺寸用玻纤板做! 我已经联系好朋友帮我用精工雕刻机 雕了

网友A:
楼主别听楼上虾扯啊

那都是逗你新手玩的    你这动力到这虾上不说100,200都可以破,关键还是调整,船型再优化。虾船上速度不是很难的,至少不像他们说的那么难

网友:
楼上的有点夸张,破200?

引用 网友A:
那都是逗你新手玩的    你这动力到这虾上不说100,200都可以破,关键还是调整,船型再优化。虾船上速度不是很难的,至少不像他们说的那么难

网友:
还没见过破200的!

没有打击LZ的意思,说的是事实!别误会,虽然我也个新手,但是这些最基本的我还是懂

船小速度快,一个容易飘,一个要够坚固!别说100KM,这配置破200是不可能的!

网友:
说得夸张些是为了激励楼主啊

老打击新人不太好吧:loveliness:

网友:
楼上的够意思!哈哈

网友:
keke899大哥,这只小虾艇配什么设备,用什么船桨,速度有多少,你心底比我们更清楚嘛!!!
你就给个较优的配置方案给我们参考参考吧

网友:
首先壳重了

这个尺寸的 壳在保证强度情况下能控制在200G 最好,  电机不用选那么大,大了也 发挥不了作用, 上个2856或2868的 电机可以了,最好是飞高的 2200KV ,其他牌子的怕烂得快。壳 350G+电机250G +电池450G+电子设备100G+五金件100G =约1250克。 这个动力能调好的话上100是不成问题的

楼主:
飞高的电机比飞速达的 要好吗 ?我看到好多正点船都用飞速达的

网友:
飞速达不好说

用FSD我先确定转子是否有加固,只有加固的才能放心用。

楼主:
刚我 朋友又跟我说  玩虾头应该用高转速低电压的配置 现在我都头晕了,我建议我用2858 转速4122的飞速达 用7.4电压的电池  你们怎么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FSD 2858 4100KV的跑2S,破百不太可能,60-70KM就很好了

楼主:
那我用2858 2200转速的 上6S电池 怎么样 有破百的可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不太可能,你还没破百,电机先报废了!

网友:
才第一个看到电机,我就知道肯定不暴力了

网友:
先动手装好适航

要破百没人能打保票, 只能说用6S 比用2S 的配置破百的可能性大些,设备更安全些

网友:
按照浆的螺距和电机的KV值,以及选用的电池,加上效率,这套动力的理论速度应该有10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些数据一定漏了!FSD电机不带负载的电机效率大概在80%,加上负载后还要降低40%左右!破百有点难!

楼主:
哇,,,这帖子越来越精辟了,越看越有味道,学习了好了, 老是潜水的老资格们一一露面,不错不错,让我想起--一个电机引起的争论。!
配船不是那么简单的,个方面的参数配比都必须要协调 ,才能发挥出应有的速度,老是争论船型好不好已经是话外提了。
鉴于keke899大哥的提议 ,暂定考虑用B2858 KV2200左右的电机,电调保险点应该用多少A的? 电池用6S多少容量的为最佳?

网友:
你的虾小

为了减负可以用125A的 ,电池可以用老虎的2200MAH 30C  6S  因为买的人多估计口碑不错 也 便宜。

网友:
这里有个飞速达的所有电机型号的数据表,供大家参详····

文件名: fsd 马达数据.xls
描述: fsd 马达数据.xls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d8ae2fd7-7b93-11df-b096-0015c55db73d/

网友D:
 我的小虾  3S过75了

网友:
楼上可以说下配置吗?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虾  3S过75了

说下详细配置吧,也想整条虾!3S多少C?

网友E:
也上我的小虾的参数:52*33    配置:FSD2858 KV4120  432胶浆  XXD125A   3S2200MAH 30C 75K/H
                                                       ::ettiB29  kv4900  435  铜浆 XXD200A  2S5000MAH 28C  79K/H
                                                        :FSD3660 KV2040 435胶浆 xxd125A  6S2200MAH 30C  95K/H

楼主:
楼上的上那么高的KV 都用那么大的浆? 还能跑那么快 有点不明白了

楼主:
顺便问下 下面哪只虾的流线更好 更利于上速度

楼主:
还有谁的虾更漂亮的啊  拿出来看看嘛

楼主:
另外 飞速达电机轴有没有加固 是怎么确定的呀 899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上我的小虾的参数:52*33    配置:FSD2858 KV4120  432胶浆  XXD125A   3S2200MAH 30C 75K/H
                                                       ::ettiB29  kv4900  435  铜浆 XXD200A  2S5000MAH 28C ...

哇,,,你用36 的 船没散掉啊?你的船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吧   用125的电调 22.2电池 电调没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