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我做的这个飞机能FPV么?

楼主(2010-06-19):
现在飞机的重量已经700克了。在带FPV设备的话是不是够呛了?请教各位大侠!

还有一些图和视频(http://bbs.mx3g.com/thread-98321-1-1.html

我在北京,要是有北京的魔友可以约着一起飞。我住在大兴旧宫经常去亦庄飞。

网友:
   真的能飞啊!:loveliness:

网友:
这不就是个飘飘么。。。

网友:
你的电池肯定虚标。

我的2200电池重186克,也是20C

网友A:
手艺不错~机身和蒙皮用的什么材料?这个飘飘我也切了一架,国产EPP比EPS都不如

网友:
用于FPV,估计载重不行吧,楼主试试放大点估计行

网友:
做的不错!我也是这样的飞机,期待你能成功:机翼的面积再放大点,翼弦250MM,翼展12300,就没问题!

网友:
哇 这个飞机有点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机身和蒙皮用的什么材料?这个飘飘我也切了一架,国产EPP比EPS都不如

机身我也不知道是啥材料比白色的泡沫塑料要硬要沉一些,密度很高。机翼是用普通塑料泡沫切的,蒙皮是用普通的布,用街上那种条幅布也是不错的选择然后用乳胶粘上。干了以后很平整!

网友:
那个叫挤塑板,是用来给外墙和屋顶隔热用的~~~

那个板国产比较重,又有点脆.我用过美国欧文斯康宁就比较好,不过整张没零卖的,只有碰运气到工地上去拣边脚料

网友:
手工不错,用于FPV应该行,我的是1.2M的仿翼龙,飞起来还是挺稳的!要你的翼做大点,翼展做长点,载重可能会好很多!

楼主:
 打算加到1米4或者1米5左右。

网友:
传说中的马头工艺

网友:
用上次有个帖子里面的最轻设备 5.8g+大拇指 不过不知道蒙布的机翼够不够韧度 泡沫很容易折翼

网友:
精神可嘉!就是太重了,再加上FPV设备就更重了。

网友(2010-08-14):
不错,就是飞机小了点,可能载重不大

网友:
1M翼展到了700克 昏迷啊

网友:
飞机小,FPV的话不稳

网友:
怎么做得那么重啊,减减肥啊

网友B:
呵呵。这架鸡鸡早已经炸了。现在就剩下机身还在。翅膀废了。。。
我现在已经有新的鸡鸡了。哈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