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射管问题

楼主(2010-06-19):
TDF6A  发射管是 C2314 1,8W 17dB 12V 180MHz FM/AM   使用过程中很热,有老化或者烧坏的危险。
可不可以 用其他参数相符的发射观带换,  C2314发射功率1.8W   C2094 15W 8,8dB 13,5V 175MHz FM/AM
这样发射功率 很大的上升 距离是不是也有较大的上升呢?    有没有人实验过~~~~~?

网友:
沙发!!!
加散热器好了。

网友:
不单看管子功率,还要看功率增益。而且遥控发射器的功率规定不可超过0.75w,擅自改大功率会干扰他人

http://www.scrm.gov.cn/shownews.asp?id=6487

网友:
如果担心管子发热严重

可以给它用铝片自制一个简易散热片。

网友:
是啊,加散热片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DF6A  发射管是 C2314 1,8W 17dB 12V 180MHz FM/AM   使用过程中很热,有老化或者烧坏的危险。
可不可以 用其他参数相符的发射观带换,  C2314发射功率1.8W   C2094 15W 8,8dB 13,5V 175MHz FM/AM
这样发射功率 很 ...

管子所能承受的功率大,不等于装在原电路里就能获得更大的发射功率。这需要相关的元件予以配合……
比如:一个输出电压和功率是“额定”为10伏、10瓦的电源,当接上一个10伏10瓦的灯泡,那两者都能正常工作。但,换上一只10伏20瓦的灯泡后,该灯泡依旧只能发出10瓦功率的光(暂不考虑两灯丝阻值的不同)。
还有:
因为,不同型号的高频管,单说其结电容和所需的激励功率就大不相同。所以,直接用功率更大的发射管代换而不调整相关电路的话,反倒可能会导致发射功率下降。
因此,加装散热片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