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TG450的进来聚会啊,刚入手TG450..........

楼主(2010-06-19):
刚买一台TG450,装完试飞真是不错,旋翼头做工精细,装好没调螺距就是-2,6,12
飞起来没一点杂音,飞远一点没声音了,还有点不习惯。
有TG450的朋友提点见意啊,一时要注意什么,炸机后哪些件容易坏。
我买这台机时店主说了单向轴承要打胶,当时没注意,一推油就打滑,又拆下来打了螺丝胶,飞3D不会有问题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单向邮承座精度问题,以前飞亚拓就没这问题。

网友:
陀螺是GY520吧?建议象我这样装。因为那两个尾管固定座很容易滑牙,万一滑了只有更换。你这样装盖住了上陀螺仪固定板的四个平头螺丝,更换尾管固定组件时,只好浪费掉一块陀螺仪固定泡棉了。原配的泡棉是最好用的,可惜厚、薄只一样两片

网友:
多少钱一架?

网友:
这么快就拿出来分享了。。。。。

网友:
貌似现在主轴有两种,早期的硬点,小炸没啥事,不过轴上的孔没倒角,换的时候不太好换,以常卡在中联和相位器那,很容易搞花这两样东东。新的轴上的孔起了倒角,不过软了很多,基本是每炸必换了,9.5米一条,不算便宜,希望厂家能考虑下,其它的倒没什么了。
炸过最惨的一次,倒飞自旋航线,飞远了,看不清,炸水泥地上。挂掉中联、尾波厢侧板、大桨夹摇臂变形,其它的三轴 大桨 尾管之类的就不用说了。把桨夹较一较,其它的一换,又是好鸡一只,无震动,无双桨,爽!
上面的刹车盘建议去掉

网友:
再补充下,脚架和尾管可以用副厂的450配件,脚架要自己改下,打四个洞。尾管挑着用,现在用飞X的,感觉比原厂的更好用,两个固定环刚刚好套进去,不用上胶了,进尾波箱那也是刚刚好

楼主:
多些大家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头罩还是换个色吧!

网友A:
我来报道 建议螺丝升下级吧,头罩柱换成金属的。要不很容段的。把大桨和副翼尾桨谎称碳更爽   TG值得拥有。。。。就是和飞着不太方便了,配件不好和朋友借了  楼主用几S飞呢?6S很爽啊。。:em15

楼主:
还在飞3S电池,原装脚架刚炸坏了,一切3D猛地向下掉,可能螺距没设置好。

网友:
脚架可以用pro的自己切下 再打两个洞就行了。不喜欢原配的黑色脚架,喜欢白色的脚架,原厂没有,只能自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报道 建议螺丝升下级吧,头罩柱换成金属的。要不很容段的。把大桨和副翼尾桨谎称碳更爽   TG值得拥有。。。。就是和飞着不太方便了,配件不好和朋友借了  楼主用几S飞呢?6 ...
兄弟,你不能这样毒害人家啊,6s爽不爽,要亲手试了才会中毒的,嘿嘿!

网友B:
发现一个问题呀,我把大桨取下,通电开转,看副翼变化的时候,发现当升降向前推到顶不动,不到一秒,副翼突然自动变成左前方向,像是干涩呀,看了旋翼头,怎么也没研究出为
什么 只是向前方有这现象,其他位置没有,减小混控量也没用,十字盘也没偏
在快速打舵时正常,就是顶过一秒,就自动变成左前方,在控上打右前,变化也不明显,见
鬼啦
你们有没有这现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一个问题呀,我把大桨取下,通电开转,看副翼变化的时候,发现当升降向前推到顶不动,不到一秒,副翼突然自动变成左前方向,像是干涩呀,看了旋翼头,怎么也没研究出为
什么 只是向前方有这现象,其他位置 ...

s是不是陀螺效应啊

楼主:
TG没炸之前是台好机,现在还没炸过

网友:
TG什么都好,就是换主轴和大齿盘相当的蛋疼...

网友:
我的TG炸了3,4次了,现在主轴穿过单向轴承有点卡了,找了几家店,貌似单向轴承都没有单卖的,只能连轴承座一起买,郁闷了..

网友C:
同情下LS的朋友  这不但浪费了钱 还浪费了资源啊

网友D:
单向轴套有单独发售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学了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