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台控制用哪几个通道,我是FF9

楼主(2010-06-19):
大家如何设置的呢?

网友A:
设置三位开关与旋钮的混控,可以用三位开关控制大方向,用旋钮当作精度调节,当然不怕麻烦的也可以直接用旋钮

网友B:
a_wen 的设置很方便可以参考下~

网友C:
4通道 左右
旋钮通道 上下

网友D:
原帖由
BG5RJD
于 2010-6-19 16:24 发表
4通道 左右
旋钮通道 上下
4通道不是垂尾吗?垂尾不控制还是和摄像头左右一起控制?

网友A:
另外你需要自己定义通道和开关的!想设置那个就设置那个!那个方便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