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25LV保险烧了

楼主(2010-06-19):
刚买的铣床,用慢档低速铣铝,啪的一声,断电了。检查发现保险烧了,还不知道电机会不会有事,随机没有备有保险,哪位XD知道保险的安数?

网友:
太不耐操了

网友:
保险管两头应该有标注的,看下有没有,没有去问问厂家。

网友:
烧保险就好,不要烧电机

网友:
保险管上能看到保险大小

楼主:
看的不是很清楚,有点像是6 A 的。

网友:
应该不止6A,BF16是8A。

网友:
原配是6A的。

楼主:
等会用个10A的试验一下。

网友:
谁说原机没有配保险?我的就有两个在工具箱里

楼主:
我的的确是没有。

楼主:
不敢拿10A的试,再试了两个5A的,还是那样,啪的一声,就没了。开始怀疑是电机的问题,电机的连线断掉,测量电机的两端有10欧姆左右。仍然断开电机,测量电源插头的两端,电阻无穷大,按压控制面板的绿色开关键,测量电阻为零。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不是控制盒子出问题了。打开控制盒没有发现烧焦的地方。

断开电机的两端

断开电机的两端

测得的电阻大概10欧姆

测得的电阻大概10欧姆

按下电源开关,电源输入端短路

按下电源开关,电源输入端短路

楼主:
急,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电机还能调速吗,看到红外测速的栅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还能调速吗,看到红外测速的栅栏。

一按启动键就烧,电机当然没法试了。昨天给费总发了短信,费总怀疑是控制板有问题,费总让我邮寄回去换。拆开观察,控制板没有任何烧焦的地方。

网友:
估计是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
可控硅烧了

楼主:
可控硅如何测量?方便的话,自己整算了,寄来寄去太麻烦了。

网友:
开始的时候怕烧刀子
用低速
低速容易超负荷
现在干钢450rpm
铝 550rpm
一般是8mm的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