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 的舵机问题,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0-06-19):
机机昨天玩得好好的,后来就突然出问题了。舵机始终在滑槽底部不能回中,即使我手动把舵机拨回中部,开机通电后也是自动滑至底部,大家知道怎么解决么?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老板的机器,建议换接收板。

网友:
奇怪哦  会不会和这里一样

网友(2010-07-22):
引用 楼主:
机机昨天玩得好好的,后来就突然出问题了。舵机始终在滑槽底部不能回中,即使我手动把舵机拨回中部,开机通电后也是自动滑至底部,大家知道怎么解决么?

260A SOLO PRO 伺服(舵)机卡住作動不正常解決方法
<<此方法是改變260A接收版內定值請小心使用>>

首先开机后完成对频,连续按压遥控器后方的黑色按钮(变换MODE1/2之按钮)三下,此时会听到遥控器发出‘哔’一声,进入归零模式。
伺服(舵)机行程调整:  <<很多伺服機動作不正常或不動的用此法可以救回來>>
请把直升机电池拔掉再装回'就进入伺服机行程设定模式'
   1.伺服机左右行程设定'游戏杆打左到底(右边方向杆打左)不要放'微调尾舵微调(左右都可)'按到动为止'  <如下圖示>
   2.游戏杆打右边到底(右边方向杆打又)不要放'微调油门上下(上下都可)'一样案到动为止'  <如下圖示>
   3.前后调整'(方向前调整)方向杆前打到底不放'调整左右微调'  <如下圖示>
   4.方向后调整'(方向杆后打到底不放)'微调前后微调'设好之后摇控器天线后面在压一下逼一声就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