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A锂电池大肚子了

楼主(2010-06-19):
最近买了架210A在家休闲时飞飞,但有这样一个问题:锂电池遥控器充满电后的电压为4.25左右,我是用高精度数字万用表测量的,应该准确。
我用了定时器的,飞7分钟就下了,下来电压还有3.80,不存在过放电的。
请问:
4.25的截止电压对锂电池有没有损害?
长期冲会不会缩短电池的寿命?
有没有办法调整遥控器充满电的截止电压?
现在我飞的两块锂电池才飞了二十多个起落,就有点大肚子了,这正常吗?

网友A:
操来操去,迟早会大的,正常;不大就不正常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用过了。当感觉动力有点不足时就不可以再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了定时器的,飞7分钟就下了,下来电压还有3.80,不存在过放电的。
4.25的截止电压对锂电池有没有损害?
长期冲会不会缩短电池的寿命?
有没有办法调整遥控器充满电的截止电压?

网友:
正常充电电压到4.20v比较好,还有就是不要满电存放
下来电压3.8还有些高,你等会量的话电压肯定还会升高,超过3.9v存放对电池不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锂电池经遥控器充满电后的电压为4.25左右,我是用高精度数字万用表测量的,应该准确。
有没有办法调整遥控器充满电的截止电压为4.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操来操去,迟早会大的,正常;不大就不正常了。

INSKY JF 中队的老脸被你丢完了队长,素质 素质。保持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