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楼主(2010-06-19):
6S
电池
!以前一直好好的,前几天飞了一下,忘记充电了!现在充电提示“BATTERY CHECK LOW VOL TAGE”求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还有,B6的“滴滴”的声音感觉比以前小很多了!!是电池电压低,还是B6问题!

网友A:
有电压表不??量一下有没电池挂了或者有断线,。。

网友B:
估计锂电电压过低了,测下电压吧,如果的确是的可以先用镍氢模式冲到3.7左右,然后再转锂电模式冲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电压低,先不要用平衡充试试!~

楼主:
先用镍氢模式 LI-Fe模式也没有搞定,最后用手机充电器,结果给搞怀孕了e

网友C(2011-12-28):
锂电电压过低了,测下电压吧,如果的确是的可以先用镍氢模式冲到3.7左右,然后再转锂电模式冲就可以了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平衡插头接触不良或者平衡插头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