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保护如何设置飞机状态?

楼主(2010-06-19):
是让飞机 缓慢平飞下来还是 盘旋下来?

网友:
这个要看载机个体情况了,目的是为了让飞机尽快落地,并且不要飘得太远。

应该是盘旋好吧。

网友:
让他在空中盘旋吧!
我的控失控时会把舵机的位置归到刚才收到信号操作的那一刻,但是不能提前设定!

我想PCM编码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油门在巡航位置让电力自然耗尽,盘旋半径50-100米~

网友A:
只是知道应该让他在高度200m上空盘旋,但是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遥控器或是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知道应该让他在高度200m上空盘旋,但是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遥控器或是接受~!!

定高盘旋那是OSD做的事情和这个无关~

网友:
控使用PCM模式时才能进行失控保护设置,我是设置成方向舵偏15°,升降舵10°,反正意思就是让它失控后自己盘旋,就算掉下来,应该不会受伤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