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尾座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19):
各位大虾,车床尾座的结构是怎样的?手边有个车床尾座把手卡死了,买时奸商说有点浮锈,用力扳扳就可以。回家后用柴油进行了清洗,也在所有能喷WD40的地方喷了除锈剂,目前已经将锁紧螺帽拆下来了,套筒(或者叫锥套?)也可以抽出一部分(被一销钉限死了,无法完全拿出来)可是尾座把手仍然转不动。不敢强行转动,怕搞坏了,特向各位大虾求助。

楼主:
画了张草图

画了张草图,不知还有什么机关?我所知道的螺母一般都是顺时针旋转是进给的方向,但从尾座上的标尺看要将套筒旋出,似乎应是逆时针方向转动把手,不知道我说的对么?

楼主:
回楼上的,能说清楚些么?

网友:
车床用的少,不过我见过的都是顺时针转 旋出,至于限位方式和结构等熟悉的高手解惑。:loveliness:

楼主:
仔细想了一下,应该是逆时针旋出的。目前的进展是虚线部分的套筒和丝杆拆出来了,但是两者牢固地连在一起了,怎么都转不动 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对付它。

网友:
上照片说话

楼主:
照片来了

网友:
一般是反丝

楼主:
今天又试了试,先将图中的东东整个放入刚烧开的水中(没用油,不方便,味也大,老婆大人受不了),再趁热将东东装回尾座,装上手轮,最终手轮把手的螺丝被我拧断了   ,未果。晚上准备把它放进冰箱,要是再搞不动,只好施暴了。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之前找了个合适大小的螺母,在一面钻4.2mm孔,攻5mm丝,将螺母用5mm的螺杆固定在图中的键槽位置,再用扳手扳。试了两次,断了两根螺丝,键槽留下个缺口后作罢。)

网友:
你拆他干吗呢?

楼主:
LS的兄弟,不是我要拆它啊,它转不动了 第一帖中有说明。

网友:
没别的,就是锈死了,暴力就可以了

网友:
你太急了.

网友A:
在套桶里面加点柴油,数放几小事,看看有没液体渗出。
如果有,那将会比较容易的拆开,如果没有,那就恭喜你,中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
我的床。顺时针方向是出。
因为说错了方向。编辑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先别急着硬来。慢慢想办法。

网友:
不好意思。我在17楼说反了。应该是顺时针方向出。: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2010-07-19):
引用 网友A:
在套桶里面加点柴油,数放几小事,看看有没液体渗出。
如果有,那将会比较容易的拆开,如果没有,那就恭喜你,中奖了

兄弟,别说是柴油了,我往里面喷了除锈剂竖起来放着也没见漏什么液体出来 看样子真中奖了 目前东东已正式进驻冰箱,晚上回去再搞搞,再没别的法子锒头伺候

网友:
榔头垫点东西

网友C:
感觉不一定是锈死的也或许是咬死的就想螺纹错丝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一定是锈死的也或许是咬死的就想螺纹错丝一样。

我觉得很可能是螺纹咬死了,不知有什么办法么?前面的水烧冰冻法均告失败

网友:
建议。用冰火法。
第一步。先冰冻,放到冰箱里冷冻。2个小时。(冻透)
第二部。放入100度开水中。

利用热胀冷缩。让他们松动。

我想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多做几次26楼的办法。

如还是不动。
利用温差法。
第一步。将莫氏孔用橡胶棒类的东东塞满。密封。(一定要塞满)
第二部。将外套部分,放入100度开水中。(螺杆部分不要放进开水)
转动螺杆。
以上步骤前做好准备工作。台钳。扳手。键条等。
再不行,继续想办法。

网友:
可不可能拧反了

网友:
用榔头轴向来回敲一敲

网友:
有需要变频器的可以找我哦。。。
http://shop59644653.taobao.com/
店长从事工控行业十年有余,有深厚的变频器技术功底
联系人:江滨 ——三晶变频器台州总代理商
手机/固话:13732310120/0576-86567161  QQ:609910299
联系地址:浙江省温岭市长屿万昌路93号

网友:
台虎钳一个。管钳一个。解决

网友:
还没搞定吗?

网友:
拧不动的螺丝可以用榔头试探着敲一敲,敲一敲可以把变形的螺纹修正 了,容易拧开,尤其是密纹的螺丝。

网友:
一边敲一边拧,忘了说了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上的热心朋友,终于搞定了

星期五晚上又想了个方法,在出轴上用砂轮磨出两个正对的平面,再用扳手对付。星期六一早起来就干起来了,一身臭汗,250mm的活扳手都被我扳断了大牙无果   换上呆扳手,垫上木板用锒头敲仍然纹丝不动   。终于放弃了,找机加工的老师傅去了,花了30元搞定,最郁闷的是老师傅一看就说我搞反了   搞定后回头想想自已犯的错误:轻信了尾座上的刻度盘 ,各各位看官可以看看前面的照片,我特意按拆下前的样子将刻度盘装在轴上,刻度盘按这个样子装,轴应该是逆时针方向旋出的(事后我和老师傅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刻度盘是可以反过来装上的,估计当初的使用者就是装反了造成将螺杆扳死了。虽然在拆解的过程中也仔细看了看大小拖板的螺纹方向,也曾怀疑是否搞反了螺纹方向,试着往反方向敲打过一下,但毕竟是第一次搞机械,还是相信了原刻度盘了设置。
写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各位兄弟能吸取教训,共同玩得开心: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