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浩马特HB2835-L这款(9槽6级)外转子无刷电机如何拆装修理????

楼主(2010-06-19):
请问浩马特HB2835-L这款(9槽6级)外转子无刷电机如何拆装修理????由于误操作,空转全油门线圈烧了,我已经将线圈全部拆除,准备自己重新绕线。

绕线的方法我知道,三角形接线,每相6根线逆时针绕6圈,每2相结合成一相变成12根线。

A相——1槽——4槽——7槽——B相
B相——2槽——5槽——8槽——C相
C相——3槽——6槽——9槽——A相

1到9槽是从上(电机齿轮侧)往下看逆时针数。每相从上面看(电机齿轮侧)跨越2个槽。

1.请问定子绕线的地方如何跟上端盖分离????因为上端盖不取掉,由于空间有限,不好绕线。

2.请问电机主轴和主轴轴承(2个)如何拆装更换????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网上介绍亚拓电机修理的文章我看过,不过,好像跟我的电机有点区别)

具体图片如下:

网友:
轴承用细一点的改锥从轴承孔穿过去顶上另一边的轴承,慢慢敲出来

网友A:
想问下楼主如何空转下烧线圈的。 我有个电机前两天空转下急加减油门也烧了

网友B:
这个要把电机的铁芯拿下来才能绕线的。如何拿下来有很多种办法,用电烙铁加热轴承铝支架,到很高温度后迅速冷却,然后用台钳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如何空转下烧线圈的。 我有个电机前两天空转下急加减油门也烧了

我准备设置电调,把遥控器油门推到最大。本来应该先开遥控器,再给接收机通电。但是,我顺序搞反了,先给接收机通电,然后开的遥控器,把油门由最低推到最高,电机一阵抖动,然后冒烟发出糊味,我就发现漆包线烧黑了,电机坏了。

你如果让电机带螺旋桨旋转,全油门也不会烧,若不旋转,也会烧。。。。因为电机有阻力时,阻抗也很大,电流不会太大。当电机空载时,阻抗很小,所以电流很大,线圈急剧发热,超过线圈漆包线绝缘漆的耐热温度绝缘漆就会烧掉,然后线圈内部短路,然后发热量继续增加,形成恶性循环,弄得不好连电调一起烧,你发现情况不对,赶快减油门。

所以,切记电机空载时,油门越低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把电机的铁芯拿下来才能绕线的。如何拿下来有很多种办法,用电烙铁加热轴承铝支架,到很高温度后迅速冷却,然后用台钳压出来。

朋友,用“电烙铁加热轴承铝支架”,会破坏破坏定子硅钢片里面绿色的绝缘胶的,弄坏了,我可买不到啊!!!!

网友A:
搂主有没有用其它设备测过电流。我总感觉空载下电流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搂主有没有用其它设备测过电流。我总感觉空载下电流不会很大

抱歉,我没有测试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没有测试设备!!!!
来这里看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5873

网友:
感谢老支青和楼主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