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2Mhz 一代功放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0-06-19):
我有一72Mhz 一代已闲置一年,近日拿出来测试,发现连功放后,RSSI显示跟没连功放效果是一样的。侧板上的那颗功放管在无信号输入时发热,有信号输入时就发烫了,功放的吸盘天线用万用表测过,连线正常的。听卖家说过,发烫就说明功放已开始工作了。。。但我的怎么没反应呀。。。控使用的是JR9X2,接收是恒吉8通二次变频。一年以前试过,拉距距离比没使用时的确要远一些。。。现在也找不到卖家了,不知道那位朋友能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RSSI ?
这么近,你单遥控器不装天线信号强度也是满表的啊  , 你用了功放不可能再信号好 因为已经是满表了 RSSI信号到头了
只有拉距 远距离时候  才能发现出 功放是有起作用的
一代功放 12V是7W功率 配合你的大金鹰接收机 20km 稳定遥控

网友:
看样子我也要买个大金鹰8通二次变频的接收机,光pcm的接收机地面只有1km啊!~!

网友B:
不知道天地飞自己的二次变频同大金鹰的比,遥控距离如何,求有过实践的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天地飞自己的二次变频同大金鹰的比,遥控距离如何,求有过实践的指教

同问~
曾有高手回答 6A的自带控 能用就不错了,也有高手说 很稳定,,,
看来和人品有很大关系~
个人感觉既然恒吉8通 这么受欢迎,还是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SI ?
这么近,你单遥控器不装天线信号强度也是满表的啊  , 你用了功放不可能再信号好 因为已经是满表了 RSSI信号到头了
只有拉距 远距离时候  才能发现出 功放是有起作用的
一代功放 12V是7W功率 配合你的 ...

我把接收放到另一间房间的。RSSI由9变为了7,用上功放后还是7,应该强很多才对呀。。。。

网友:
是啊 我也觉得

网友:
你野外拉锯就知道   你先遥控器飞行,直到RSSI 下降到一半以下, 记住这个位置距离和高度
然后用功放飞, 再飞到这个位置 看看RSSI
还有个最重要的问题  RSSI的信号强度和距离 是不成比例的

网友:
今天拆飞奔配的一代功放的吸盘天线,发现焊接好次啊,直接虚焊!!要不是有热熔胶保护这,肯定直接脱落!不知道上次失控是不是焊接的原因!要是得话,可就能把人气死了!

楼主:
RSSI的信号强度和距离 是不成比例的原来如此。。。谢谢BG5RJD了。。。我的功放天线无论是底部还是板子上的引线,电压都为0,但有时为负数。。。这也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