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我的船撞成这样怎样修补呢?

楼主(2010-06-19):
本人一时图快,船靠近湖面上的亭子的水泥柱时没有收油 ,一下子成了这样。····
天啊,我的船撞成这样怎样修补呢?请老手给点意见····谢谢指点···:loveliness:

网友:
可想象要靠岸了速度惊人啊……

网友:
 粘树脂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啦,当时船基本是全速前进的,只是看到前面的水泥柱来不及而已。

网友B:
先用透明胶纸在外层尽量按原位粘紧,再用环氧胶涂到里面,尽量涂多点,最好加温,使裂纹充分浸到胶水,等胶水干了就把外面透明胶纸撕掉,表面的破损就用原子灰补平,打磨好后,补色。。。。。

网友:
隔水仓爆左,唔怕,还可以继续跑。

网友:
哎!可惜~~我今天也刮了一下

网友:
问题不算很严重的,按照老虎大哥的方法一步一步做下去,不难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透明胶纸在外层尽量按原位粘紧,再用环氧胶涂到里面,尽量涂多点,最好加温,使裂纹充分浸到胶水,等胶水干了就把外面透明胶纸撕掉,表面的破损就用原子灰补平,打磨好后,补色。。。。。

网友:
对就按老虎哥的去做!   就算没有一边船头都可以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透明胶纸在外层尽量按原位粘紧,再用环氧胶涂到里面,尽量涂多点,最好加温,使裂纹充分浸到胶水,等胶水干了就把外面透明胶纸撕掉,表面的破损就用原子灰补平,打磨好后,补色。。。。。

顶老虎....

楼主:
船修好了   成了这样。上色不均匀了

网友:
楼主的船  还要装压浪板的???

网友:
撞的这边 不修 也能玩

网友:
修了颜色 配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