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这几样东西接一起,电机没反应!

楼主(2010-06-19):
我是新手, 按说明书连好后,舵机工作正常, 电机没任何反应, 测量电调给电机输出的3项线也没有电压反应.
按电调说明书要求, 将电调与发射机连接, 油门推到最大, 然后接电池, 3秒后会听到提示音, 可是啥也没听到.
那个遥控器里面还要设置什么东西嘛?
还请问, 我是要装在FireFox 200 上的 , 这个电机好像太小了, 不知道能带动不?
谢谢大家帮我解释下!

Capacity: 900mAh
Continuous discharge rate: 15C
Burst Rate : 20C
Voltage: 7.4V
Cells : 2
Size: Approximately 55 mm x 30 mm x 17 mm
Weight: 54g

                                  specifications:

                                                         Cont.                            Burst(A)                            Battery cell                                                         BEC                            Size(mm)                            User
                            Type                             (A)                             10 sec.                            NiXX                            Lipo                                                          Output                            W*L*H                            Prog.

                            MANTIS 12A                             12A                            16A                            5-12 NC                            2-4 Lipo                            10(g)                            5V/1A                            21*22*4                            yes

Description :Total Length :
18mm (Motor only)
Motor Body Diameter :
18mm
Shaft Diameter :
2.3mm
Shaft Length :

12mm
Weight :

16g

Rpm (Kv) :

3600 RPM/V
Pull :
210g
Max Current :
9.6A
Max Eff :
82%
Recommended Rotor Blade :
6 x 4
Recommended Input Voltage :
7.4V

网友A:
电调是接到了油门通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接到了油门通道吗?

我的接收机上除了ch1 - ch9 外 还有BAT 和 BIND ,我把电调分别接在这两个上效果一样, 糊涂了

楼主:
难道是我理解有误, 电调上的双项线接电池, 一个三项细线插头可以直接插在接受机上的,我接到了BIND, 另外三项粗线接电机

楼主:
搞定了,谢谢大家, 接ch3就对了

网友:
晕,那个西线插头是接接收机油门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