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六通接收故障求助

楼主(2010-06-19):
日冠的六通免晶体接收
使用时间不到四小时
故障现象一:
关掉发射,接收不断电,偶有受别的频率遥控的干扰,断续。
故障现象二:
关掉发射,接受断电,再开发射机后,插上接收电源后接收机灯不亮,重新按下搜频后再次锁定频率才能正常使用。
故障现象三:
发生故障现象二后起飞,飞了四五个起落后,一个大坡度盘旋中突然失控。下来后发现接受灯不亮,电源正常。再次试图搜频却再也锁定不住频率了。
目前怀疑接受天线焊点松了,打算打开接收机看看。
请各位支招。

网友A:
控的发射晶体坏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指点
今天测试了一下
1.用另一只接收机试过没有问题,似乎可以排除发射机的问题。
2.今天这只接收机又对上频锁定好了,现在一直接着接收电,时不时开发射机看看是否还有故障现象。
3.对上频后摇动接收天线没有任何异常反应,似乎又可以排除天线的问题了?
彻底郁闷了

楼主:
大概在第四或五次开关机测试时故障重现,接收机间歇工作不到一秒然后等几分钟再有舵机跳一下。接收机天线出来的那个侧面有一个小红灯间歇闪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