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到某个转速的时候突然停止

楼主(2010-06-19):
今天装上桨,启动
电机
,发现当电机转到某个速度的时候(大概20%油门),电机剧烈抖动,电机停止转动。
拆下桨,电机转动没问题,但还是转到某个速度有轻微卡,我怀疑是电机轴弯了。
不知各位有什么经验。。。。。。

网友A:
减少提前角

网友B:
应该就是电机的问题,轴承框了,或是轴弯了,或是转子不平衡,到一定的转速,离心力增大,转子和定子碰上了,摩擦卡住,可换个轴承试试看

网友C:
电调设置低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