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新大桨夹后尾巴点头,锁不住尾。锂电池电压过低B6冲 ...
换了新大桨夹后尾巴点头,锁不住尾。锂电池电压过低B6冲不了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0-06-19):
换了KDS的大桨夹后尾巴不停的点头。开始用3S锂电比较大。换了4S A123重量加重后,就幅度小点,但是还是有。这个时候锁尾还是可以的。
问题来了。不停的点头,我我就想是不是桨太紧了,我卸了后,空转,发现大桨夹的旋转轨迹不是特别圆,松了大桨后,起飞,震动明显减少,但是锁不住尾巴了。。。把尾螺距加大还是锁不住。、
请问高手这是具体什么原因。。。
另注:看到满多人不知道锂
电池
过放后,B6显示低电压充不进电。好多人说用手机
充电器
充。但是不方便。我有个最最简单的方法。把锂电充电模式改为A123也就是LI-Fe模式充电。B6的识别电压就会降低。就算10V以下就可以冲进去了。

楼主:
没人吗??~~~我顶

网友A:
加点转速 或降点螺距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等会试试。。希望有用。。但是我的螺距是标准的-2/,6 9

楼主:
问题解决了。。结果最后才发现不锁尾是因为有一片大桨装反了。。。。震动幅度减小了。变高频震动。估计还是大桨夹左右的距离有差值。可恶的JS

网友C:
另注:看到满多人不知道锂电池过放后,B6显示低电压充不进电。好多人说用手机充电器充。但是不方便。我有个最最简单的方法。把锂电充电模式改为A123也就是LI-Fe模式充电。B6的识别电压就会降低。就算10V以下就可以冲进去了。
换成LI-Fe还是一样的提示,充不进去。闹心死了!!!

网友:
直接用镍氢模式,补点电压,然后换平衡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方法也是对的。不知道B6如何设定每个模式的最低电压,有高手知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