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兄们都几A充电啊

楼主(2010-06-19):
RT
我正常都2A ,现在电池多了,想尝试3A 或5A,不知道对电池 有没有坏处啊,看看你们都怎么充的

网友:
我也2A  太高电流对锂电寿命影响

网友:
你还是按章办事吧,我的2200MAH 11.1V,用2.2A充,不能再大了,对电池不好

网友:
嘿嘿我不等用就1A,慢慢来,小电流对电池有好处的,急着去飞上2A.不敢太大电流冲

网友:
我感觉小电流0,5A充电,比大电流充电要好。

网友:
0.5C充电

楼主:
我晕,,0,5A充 累死

网友:
不是有号称5C充电的电池吗?

网友:
 我这边有个人说0.3A充2200mah的电池还大了的,他一般都用0.2A充一天....

我都是3A充的,有的电池200起落以上了,未出现过问题,电池只要不发热影响不大的,而且在充电尾段电流会降下来的

网友:
记得有种说法是不管用多大电流充,只要电池温度不高就是安全的

网友:
我用0.8A的ESKY0851充电器,充一块2200MAH 11。1V电池要8个小时

网友:
2200mah 我用1.1冲

网友:
只用11A充,2块同时充,15分钟左右即可充满

网友:
千红兄果然比较劲爆,哈哈!
我的vp电池用3a冲,maxpro x3最大就3a,一小时搞定五个。

网友:
大家都用什么型号的充电器啊?我这个ESKY的充电太慢

网友:
0.1A

网友:
我都是5A充的,对电池寿命有影响的,不过为了快点,没办法了

网友:
厉害15分钟两块,

网友:
视情况而定

我用的是F6,同时冲3块11。1V  2200的电池时,采取2种方案,一种:自己卖的电池,控制在3。3。3。5A,另一种是别人送的电池或借的别人的电池:分别为4。2A和5A
但是保险做法是1。8到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