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接收问题.请各位大哥帮忙小弟看下啊.

楼主(2010-06-19):
小弟买了个DSX7控,今天准备对频,对频用的是好*40A电调供电,怎么也对不了频,现情况是:主要是接收不会亮灯,在贴子看各位大哥都是说会亮灯,但我的只是接上电源后会闪一下黄色灯(接收上)只是接通电源时闪一下.之后就不会亮了,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啊????有知道有大哥帮忙啊,小弟先感谢各位大哥的帮忙....我的QQ:983066916.最好直接跟贴...谢谢

楼主:
接收是原配的:RD721,小卫星是:EA101,都是原配的.

网友A:
把对频线插在最下面的插口里(横着的哪个)电调线插第1通道,在通电,这时接收灯快速闪烁,把控后面的对频按纽按住在开机,等几秒,接收等慢速闪几下,就长两了,对频成功

楼主:
谢谢二楼的大哥,我刚试了下,但是还是不会亮啊.又是闪一下.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出来说说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兄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对频线插在最下面的插口里(横着的哪个)电调线插第1通道,在通电,这时接收灯快速闪烁,把控后面的对频按纽按住在开机,等几秒,接收等慢速闪几下,就长两了,对频成功

就是这样了,对频成功后把电调线拔掉,关控,再把对频线拔掉,然后再开控,接电调,这样就行了。

楼主:
我是直接用电调插在THRO上进行对频,电调通电.这样对不了频吗?还有,我想问下,控自带的那个开关线是干什么用的啊.那开关在通电后要弄到OFF那边吗.

楼主:
封贴,问题已解决,谢谢楼上的朋友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