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天气热了小车电机发烫的厉害给小车加装个水冷套

楼主(2010-06-19):
上个月买了台cj0618就是传说中的2k4!这几天天气热了在使用中发现电机烫的厉害没办法了给它加装个水冷套降降温!不多说了上pp大家看吧!{小弟新人一个望大家多多拍砖}

楼主:
   总算可以了!

网友A:
焊工不错,   这电机怎么没有用风扇散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装在里边!电机又被机床包裹在里边散热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
加个风扇还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工不错,   这电机怎么没有用风扇散热

电机应该有风扇的,估计lz低速运转时间长,这种水冷效果不如增加个外风扇强制散热(吹转子)还好些

网友:
里面加的啥冷却啊

网友B:
进、出水口位置不合理

散热嘛,水应该在整个水套里全都流动起来。水口应该一个在左下(进)一个在右上(出)。

网友:
水冷散热牛X!

网友:
我总觉得效果不会太好,接触不紧密是起不到散热效果的,还是加散热片和风扇吧。

网友:
是这个道理

引用 网友B:
散热嘛,水应该在整个水套里全都流动起来。水口应该一个在左下(进)一个在右上(出)。

网友:
太复杂了还是加个风扇 不行再做个风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效果可以!我做了个试验长时间连续运转电机温度多没有,超级好用!还有个水的问题!我是用的鱼缸水泵8瓦的功力水流不急,是慢慢的流出来,进水口、和出水口在一个平面上问题不大!

网友:
把两个水嘴错开就不用耗电了

网友:
转子和岭一面没散热啊,把电机整个泡变压器油里更好!

网友:
小水箱焊的好漂亮。如果用水泵循环利用水的话,天热时间一长水会变绿的有绿苔,会堵住水路的,要经常用高压水正反向冲洗才行

网友:
不错!有创意
不过我个人认为还是风扇散热好一些的

网友D:
制作相当不错,就是还要加一套循环水系统,有点复杂

网友E:
如果内部做成循环回路
散热效果会好些,
不过结构就复杂了,
这个已经很不错了,
估计足够对付目前情况了。

网友F:
这电机享受啊,冰火2重天,里面放几条水格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