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在飞了300个起落后…………

楼主(2010-06-20):
我有两架260 ,1台是2个月前买的,至今已经飞了近300个起落了,最近感觉飞行状态不大好,又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于是又买了架新的260,才发觉,旧的260主电机应该已经接近退役了,明显同样的电池,新机40左右油门就可以稳定起飞,飞3分钟后,60油门还能保持高度!旧飞机要60油门才能起飞,飞2分多种以后就掉高度严重!本来以为是电池的问题呢,看来是该换主电机了!哎!

网友:
我的已经飞4个月了!

楼主:
楼上的,主要看你飞了多少时间,如果4个月起落不多的话,那还好!我2个月300个起落呢,平均每天5个电,按照每个电3.5分钟计算,1000分钟了!

网友:
我平均每天10个电,看来要预备电机啊。

网友:
电机轴点点缝纫机油试试

楼主:
新买的260才20个起落,又出现问题了,飞机打转,对不上码!靠!

网友:
请耐心再试试

引用 楼主:
新买的260才20个起落,又出现问题了,飞机打转,对不上码!靠!

检查一下电子板的接插件有没有松动,电池好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不会,飞机本身可能有问题,呵呵 有需要找我。兄弟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需要的可以找我哦。配件,单机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问题和需要可以找我哦,配件,单机都有
http://e75mx.taobao.com

楼主:
挑电池的厉害!旧电池飞起来通通无力,只有新电勉强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