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五相电机,发几张图片

楼主(2010-06-20):
电机买来感觉就消磁了,用手转动一点磁阻都没有,转动竟然还有惯性,后来驱动到了,试机果然如此,F值设很低都可以用手拧住,属于报废品,那就拆开看看,

参照物:86 3A两相步进电机

参照物:86  3A两相步进电机

转子是5圈磁环,已经一点磁性都没有了,每个磁环100齿,五个就是500齿,也就是360/500 0.72,500个脉冲

转子是5圈磁环,已经一点磁性都没有了,每个磁环100齿,五个就是500齿,也就是360/500  0.72,500个脉冲

定子内部,不太好拍照

定子内部,不太好拍照

以前拆的57两相步进电机,转子磁铁被我敲下来给儿子玩去了,4个磁环,每环50齿

以前拆的57两相步进电机,转子磁铁被我敲下来给儿子玩去了,4个磁环,每环50齿

网友:
可以充磁试试。本坛有人试过。可以翻翻以前的帖子。

楼主:
我觉得可能不行了,一点磁性都没有了,就和一个铁块差不多,应该是经过高温使材质本身变了

网友:
 电机这么便宜的东西就不用找了把
这几天我把金属切割机的电机拆了
还有一个大型机器的380V电机也拆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
这么大的5相电机拆啦可惜,完全可以充磁,简单实验办法是找几块钕鉄硼磁铁吸在转子上放一段时间,看能不能让转子带磁,如果可以,就制作个简单充磁器,这么打的电机值得试一试。如果能恢复,用作小车床的主轴动力都够,能是卡盘具有良好的分度功能

网友:
可以充磁试试看

网友:
这应该是步进电机吧?
是的话,有可能本身就不带永磁体。
查了一下:
反应式步进电机(不带永磁体)
感应子式步进电机(带永磁体)

楼主:
如果是反应式步进电机,应该有励磁绕组,这个电机没有看到励磁绕组线头。只有10根线,接驱动也试了,低速可以转动,就是没有力矩,F值上到1000就转不动了,

网友:
反应式步进电机没有励磁绕组,原理与感应是交流电机类似

楼主:
还是没有搞懂,难道还得原配的驱动?我用的这个驱动可以达到6A

网友:
高深了,看着懵懂。全当开眼了。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