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急啊~~~~

楼主(2010-06-20):
我前几天把
舵机
换了以后重新装了一下自己的固郎450 现在我的尾舵一直往前{机身方向}转 就是尾巴一直往左转 把尾舵{用遥控杆}推到最后面也不右转只是停止左转了 然后放下遥控杆尾巴就开始往左转 而且一直左右晃 这是怎么回事啊?急死我了 请高手指示 先谢谢了。 QQ常在线 550216885

网友A:
有点糊涂

楼主:
... 救救我的450吧

网友B:
你的舵机又坏了吧!

楼主:
我已经上了几个舵机了 都一样的结果 急死我了

网友C:
肯定是哪个地方方向反了啊!陀螺仪方向,皮带方向

楼主:
皮带我两面都试过了 我的是KDS800陀螺的方向我也都试了 就是不行 我就奇怪了

网友D:
遥控器的设置如正确的话。就重点检查尾部——陀螺设置——舵机中点——舵机行程——尾推顺滑否——问题定能解决。

网友E:
同意上面意见,应该是这几个问题了

网友F:
补充一点,在调整舵机中立点以后还得调整好连杆的长度 尽量不要用遥控修正 个人看法 有错误请高手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