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夹里面固定横轴的螺钉滑齿了,扭不出来,怎么办?

楼主(2010-06-20):
大桨夹里面固定横轴的螺钉滑齿了,扭不出来,可能胶水太多了,哪位有什么办法,教一下。

网友:
拽着桨夹拧

网友:
用尖嘴钳吧

楼主:
尖嘴钳很难钳稳,拽着桨夹拧,横轴跟转,现在2头的螺丝都滑齿,想省回点钱就这么难吗?

网友:
上钻床
把螺丝头钻了

网友:
你要说清楚打滑是螺丝转横轴不转的打滑
还是螺丝和横轴粘死,横轴跟着一起转的打滑

楼主:
螺丝跟横轴帖死了,2头的螺丝都贴死,扭动时候,横轴跟转,在我2头下内陆角扳手强扭时候,螺丝牙打滑了。

网友:
我以为螺纹花丝了  原来是螺母拧圆了

网友:
只能锯断横轴了

网友:
用小锔子,锯开

网友A:
粘的这么死啊,胶上的太多了。
试着加热一下螺丝,电烙铁头要很细的那种,伸进去加热一下再拧
没有合适的头就在烙铁头上缠一些粗铜丝,头伸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粘的这么死啊,胶上的太多了。
试着加热一下螺丝,电烙铁头要很细的那种,伸进去加热一下再拧
没有合适的头就在烙铁头上缠一些粗铜丝,头伸进去

我不赞同用电烙铁,因为横轴与中联相接的地方是塑料的,加热岂不是融掉塑料么?此路不通…

网友:
说清楚什么机型呀,楼主,如果是550或500的话,都给你拧花了螺丝头,我真佩服你了!

网友:
这个大桨夹恐怕是难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