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乌鸦首炸变形,正儿八经地失控!太贪心了,帮忙找原因!

楼主(2010-06-20):
        天气预报说这几天南京都有雷阵雨,昨晚就担心今天会下雨,早晨六点起来看天气晴朗,基本没什么风,而且温度低非常凉快。赶紧抱上心爱的乌鸦直奔飞场,这样的好天气真是太难得了!本人胆子小,昨天下午4级风且闷热,机子带过去了愣是没敢飞,只飞了450两块电。
        这次是真的全副武装了,所有设备都装上,原计划是:乌鸦扔出去以后爬高,然后以半油门状态微调升降舵,使之能不动摇杆平飞(经过上次大家给我的经验总结,这次油门放大点,怕太慢失速),将乌鸦飞至100米高度,然后顺带看看屏幕。重心调整后,乌鸦真是太好飞了。因为是共用电,我找了19个一块钱硬币做配重,刚刚好。这次乌鸦出手也是根据大家的指点,放开了胆子使劲平扔,一次成功 。
        无风的天气里飞乌鸦真是惬意,太稳了。本想按我的设想一步一步来,可就在乌鸦飞出150米时,突然俯冲,拉升降舵没反应,过了大概2秒钟有反应了,机子又拉起来,这不用说了,是失控。于是返航,中途又出现几次这样的情况,但好在都很短暂,中途还出现一次电机停转。人总是太贪心了,因为我第一次准备这么充分、第一次将机子调这么好、第一次掌握要领一次扔成功。心想200米失控我在100米范围内小飞一下。这样的心情大家能理解吧 于是杯具来了,最后一次升降舵没拉起来,飞机在我50米的地方头栽地……
        现在来研究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上次飞乌鸦范围比这大多了,中途没出现失控现象,最后失速螺旋坠落在500米开外的地方。这次装了摄像头、图传、OSD、稳压滤波模块后,150米就出现失控。应该是和电子设备有关。我将我的设备图发上来了,大家帮忙看一下,是否能找出问题所在,助我尽快FPV爽飞
PS:在我回家的途中,看见离我飞场1公里的地方停了一辆应急移动通讯车,竖着好大的天线,跟这个有关系吗?
设备:TDF9通控+72M高频头+PCM二次变频接收机、1.2/1.3G图传。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

网友B:
电磁的干扰也是引起失控的很重要原因,特别是2.4G的控,在城市上空飞行,我就发现这种情况,当飞到某一个角落时就失控,飞出那个角落再远点都没有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控?

TDF9通+PCM二次变频接收机

网友C:
老兄FPV的道路太坎坷

网友D:
橙色腹膜乌鸦确实耐炸,应该先考察一下飞场电磁干扰情况,可先飞高再飞远这样有足够高度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FPV的道路太坎坷

眼泪汪汪的啊,为什么我的命这么差
屏蔽都做了,还能是哪里出问题?应急移动通讯塔应该跟72M没关系吧?频率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橙色腹膜乌鸦确实耐炸,应该先考察一下飞场电磁干扰情况,可先飞高再飞远这样有足够高度救机~

万一飞高了无法救机,那不就炸惨了?
我的第一个乌鸦就是从50米垂直落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的干扰也是引起失控的很重要原因,特别是2.4G的控,在城市上空飞行,我就发现这种情况,当飞到某一个角落时就失控,飞出那个角落再远点都没有失控!

我的飞场的电磁环境相对来说应该挺干净的,类似一个原始丛林,能看到各种平时见不到的鸟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一飞高了无法救机,那不就炸惨了?
我的第一个乌鸦就是从50米垂直落地的……

50米显然是不够高,最好再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E:
你接收机天线难道是团起来扔在机身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接收机天线难道是团起来扔在机身里??

 机身侧边有小孔,出来沿尾巴布置。

网友:
TDF 有点吃力

网友F:
我的FPV,146ip加功放飞了两公里。信号稳定不抖舵。可是回航的时候,200M的地方失控保护,飞机在天上飞了10来秒钟,信号都没恢复,最后炸了,飞机也没找回来!丢了!,2000M都没失控,200M的地方失控了。146IP我不加功放都飞了800米呢。航线是同一条航线 ,偏差30米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FPV,146ip加功放飞了两公里。信号稳定不抖舵。可是回航的时候,200M的地方失控保护,飞机在天上飞了10来秒钟,信号都没恢复,最后炸了,飞机也没找回来!丢了!,2000M都没失控,200M的地方失控了。146IP我不加 ...

慰问一下 看样子还是有必要搞个返航模块。

网友F:
不搞返航模块,绝不飞远了。高清相机加图传飞机2000块飞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FPV,146ip加功放飞了两公里。信号稳定不抖舵。可是回航的时候,200M的地方失控保护,飞机在天上飞了10来秒钟,信号都没恢复,最后炸了,飞机也没找回来!丢了!,2000M都没失控,200M的地方失控了。146IP我不加 ...

200米都没找回来?我500米只用了15分钟找回,呵呵。

网友:
146IP我只飞直机用,我用日冠的6通免晶体二次变频最远飞1.5公里还没失控过属于城市边缘高压电网密布,新的恒吉8通FPV专用接收机还没测试~

网友:
 昨天我的2米EPO也炸了!~

网友:
还是再买一个飞控板吧!

 飞机也不会飞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搞返航模块,绝不飞远了。高清相机加图传飞机2000块飞没有了。

    请为你用的什么高清相机兼做摄像头?

网友G:
楼主“种葱”了啊,机翼连杆都断了,摔得不轻啊

网友:
乌鸦也能炸机。

网友:
干扰的问题很难说的,我原来在一块固定的场地飞su27FPV,从来没出过事。但有一次稍微飞高一点就被山后面工厂的安防干扰了土传,飞机丢失

网友:
慰问一下,不是很惨,乌鸦比较耐炸,厂家把使用寿命作为设计理念贯穿在乌鸦上,应该说比起某些暴利的“一次性”飞机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种葱”了啊,机翼连杆都断了,摔得不轻啊

还好白乌鸦的翅膀和连杆还在,不然又得为这个塑料杆花15块钱邮费。

网友H:
兄弟你的电脑托盘咋弄的?我也是这样出外场,也准备弄的托盘把电脑放上面看,有机会麻烦分享下呗

网友:
 咱刚入手滴一只二手红乌鸦,也是冲着耐炸去的,现在看来好像还得加紧训练才行啊喵~

PS:请问回航滴时候汝滴发射机滴天线角度?该不会对着乌鸦了吧喵?

网友:
我严重怀疑是数码金属舵机MD922惹的祸

楼主用的是MD922数码金属齿轮舵机吧?MD522在淘宝都没有找到。
如果是用这类舵机,我劝你最好将其换了,特别是带数码两字的。最好换用模拟金属舵机,少花些钱,而且安全得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并不是说数码舵机不好,而是不合适。数码舵机有时用电奇大,特别是当舵面有阻卡的时候,那个耗电足会让你的飞控板缺电而重新启动,升降舵肯定不听你使唤。可能你这个过程拉升降舵动作太急了也会引起同样的情况出现。不知楼主的稳压滤波电容用的是多大的?就是1000uf都会有危险。
我是在调机时发现这个问题,当时飞控(我用的是独眼龙)与遥控接收机都是同一路供电,各用一块开关稳压降压。我只是在云台上用了一只MD922舵机,但当我控制云台转动时,发现遥控接收机与飞控板都出现瞬时断电并重新启动。
就我判断楼主的情况与我这个情况差不多,这个原因引起你的乌鸦坠地的可能性很大,楼主可以换个舵机试试看。或者换之前做个试验,在地面试,通电正常用遥控器控制升降舵摆动时,给升降舵突然施加较大的阻力,看控制系统会有什么现象出现就知道了。
楼主会不会方向舵机也是用这种数码金属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弟你的电脑托盘咋弄的?我也是这样出外场,也准备弄的托盘把电脑放上面看,有机会麻烦分享下呗

没有特殊处理,就是调整好重心把电脑平放在云台顶端,确保云台水平后锁死,一定要锁死!电脑和云台之间放一块软海绵垫,增加摩擦力,防止侧滑。我试过用手给笔记本外力,还是蛮稳的,4级吹屏幕应该没有问题。
为了保险起见,我又用三根碳纤杆做支撑,增加笔记本的倾覆力臂,这样就更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