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潜艇,请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2010-06-20):
这是我高一时做的一个潜艇,说是潜艇,其实不能控制他的沉浮,只能让他在水中潜伏在一定的深度,进行简单的前后左右移动。我也考虑过好几种方案控制它的沉浮,比如说,利用化学方法,用碳化钙与水接触产生大量的乙炔气体,将水柜中的水排出,可会死用矿泉水瓶做的潜艇内部空间太小了,自己有没有专业的设备,所以没办法实现。下面由我做的图纸,就是预想中的潜艇,希望高手看到后不吝赐教,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实现它的沉浮控制。   我的QQ:1066312723
邮箱:twregreat@163.com

后视

后视

侧视

侧视

水柜设想图

水柜设想图

楼主:
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我想把它完成

网友:
有点创意!

 在艇首部位可加一对控制升降的小鳍。

网友A:
哈哈!螺旋桨是电吹风上拆的吧

网友:
做的不错啊
我的问题是下潜以后还能接收到信号吗
VTOL说的方法不错,利用前进时产生的升力,向上或向下“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螺旋桨是电吹风上拆的吧

估计不是    应该是cpu风扇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螺旋桨是电吹风上拆的吧

说的好,就是从电吹风上面拆下来的,把我妈都气死了~~~~~~

楼主:
大家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啊,就是改进的方法..........

网友:
加个舵机和一对小鳍比较可行,有两个优点:1解决了上浮和下潜的问题,2解决了,你的直驱尾桨的扭矩效应
缺点是:密封问题,换一个至少三通到的药控和接收

楼主:
我下水试了几次,密封效果还是很好的,你说加舵机和一对小鳍,这样就行了么,我感觉这艘艇受到的浮力比较大,当时我为了让他能沉下去,加了好几个铁疙瘩。一对小鳍能控制他的沉浮么?

网友:
楼上的 建议配重刚好 达到只露出水面一点点就可以 然后配 一对小鳍  就可以沉浮了

网友B:
LZ做得很不错啊!

也顺便发两个我高一年做的

第一个潜艇,木糖醇罐子和药罐搞的,加了不少配重,动力是130电机+5号电池2节,自由开不可控

第二个,PVC管做的,整流罩是水枪水罐,舱盖是脉动盖子,动力同上

楼主: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根据我的潜艇的尺寸应该做多大的鳍呢,如果小了会不会达不到效果呢?

网友:
很强大的楼主!!!学习一下你的设计!!!!

网友:
PVC管很强大

楼主:
我的不是用PVC管做的,就是用两个矿泉水瓶拼接起来的!

网友:
又见高手!

网友:
设计和制作好像不一样啊....还有谁的PH大于7,CaCo3应该不会有气体,所以排水就不行了...
同意11楼的,配重到悬浮状态,然后使用流体舵效

新建 BMP

楼主:
恩,设计的时候很多都想到了,可是做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是做不出来

网友:
LZ这个螺旋桨大了,转起来反扭应该会很厉害,重心不够下的话可能艇身自己就会转起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好,就是从电吹风上面拆下来的,把我妈都气死了~~~~~~

你到回收废品站去找呀,那儿旧的电吹风多的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强大!

网友C:
小布,也许我可以帮你

叫你〔小布〕,我近古稀之年,应不会错。我为这亇梦,历时四年投入近百万,取得〝娱乐潜水艇〞制造许可证和技术监督局认可,那可不是模型,曾获五项专利,百万元的投入仅只完成的亇机、电、气一体化的全自动控制的潜水钟,由于没有资金支持,不了了之!
潜浮问题好解决:设计一个压载水舱,用打火机灌气筒改制成低压压力容器,可困打气筒加压,用压加排水即为可,下潜也好处理,这是我的专利范围,我都可以告诉你,以后吧,不早了。

网友:
为28楼喝声彩~~

即将诞生专业娱乐潜水艇了。。。

网友:
同情啊

引用 网友C:
叫你〔小布〕,我近古稀之年,应不会错。我为这亇梦,历时四年投入近百万,取得〝娱乐潜水艇〞制造许可证和技术监督局认可,那可不是模型,曾获五项专利,百万元的投入仅只完成的亇机、电、气一体化的全自动控制的潜 ...
国情如此,
我们大多数生活并不富裕,
而且普遍的技术材料。。。等等水平太次,
所以什么都要自己做,
往往时间和精力都不够。
财力物力也很难支撑,
想找赞助吧,
大都是为富不仁的主(例子举不胜数,就不说了),
很难让他们赞助
只有同情了

网友(2011-06-04):
引用 网友B:
LZ做得很不错啊!

也顺便发两个我高一年做的

第一个潜艇,木糖醇罐子和药罐搞的,加了不少配重,动力是130电机+5号电池2节,自由开不可控

第二个,PVC管做的,整流罩是水枪水 ...

真是很想AV里面的道具 :loveliness:

网友(2012-08-08):
都有才,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