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种发动机分别是什么发动机?

楼主(2010-06-20):
请高人详解

这种尾喷管为什么比一般的长?

这种尾喷管为什么比一般的长?

这种是不是多燃烧室的那种?

这种是不是多燃烧室的那种?

网友:
军用发动机的长度就比民用 的长 。
之所以 比 普通的涡喷 长 ,应该是设计时,要求 效率最大化的结果 。燃烧效率最佳 、尾喷效果最好 。

这个是多燃烧室设计 ,后面每个圆筒就是燃烧室,中间应该有细小管道连接。

楼主:
谁有具体的多燃烧室发动机资料?

网友:
六楼的图太古老..

网友(2010-07-24):
lz 发的P-15是气体燃料的    燃烧室不是多个的   基本和66的差不多   模型用的发动机很少有多燃烧室的  好象就没见过

网友:
LZ所谓的多燃烧室的那种,其实是离心式喷气式发动机,也就是最早英国人发明的那种喷气式发动机,而不是德国的那种轴流式喷气发动机,现代的喷气式发动机大都是轴流式的

离心式发动机结构简单,可靠性高,但是推力小,中 国空军以前的米格15就是这种形式的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