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YT450有暗病

楼主(2010-06-20):
我的YT450PRO有暗病,百思不得其解,每次起飞离地前机身总是要抖擞几下,好象很高兴一样,而我就不那么高兴了。但降落时没有,平衡过和换过几对高质量的大桨还是如此,如果说大桨转速不高会有这现象,相信起飞与下降都会经过这个抖动速度,何解下降又不会呢?高手解答。

网友A:
换过主轴没?

网友B:
大桨上太紧了~~~

网友C:
大浆别上太紧,上太紧了,低速抖,飞起来高速甩直了就好了,然后降落的时候因为有惯性也不抖了。中联弯曲低速也抖,高速得时候能好一些。十字盘有框量低速也抖,还有舵机有问题的话,也抖十字盘。

网友D:
看看轴承 主轴的 然后看大齿平整不 然后看摇臂顺滑不 大浆必须做平衡

楼主:
谢谢LS各位同好的回复,相信这块病一定能在以前的回复中得到决解

网友E:
有什么地方卡住了,看下大矯

网友F:
很简单了 这个问题 是你用的 橡胶圈 不对
应该你用的是 黑色的
黑色的是 3D 使用 要到一定转速才不会这样
建议你检查一下 主轴 轴承 如果没有问题 那确信是 是横轴想交圈

网友G:
 低速抖,飞起来不抖就好啦

网友H:
地面不平也会抖呀,呵呵,飞起来不抖就行了

网友I:
我的机机因为中联稍弯,起飞时也有点抖。

网友:
我的不抖,但是直接向左倒了

网友J:
板凳总结的非常好

网友K:
1、主横轴有变形,哪怕是些许的
2、大桨上的过紧,一边松一边紧也会
3、中联里的胶皮项圈老化或者换过副厂质量不好的
4、大齿盘和尾传动齿的间隙有问题
5、旋翼头上的各个球头和球头扣检查有无松弛或者球头扣咣量
基本就这些吧 排阵是需要心细的事情

网友L:
难道是传说中的地面效应,500以上级别的机好像完全感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