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求问 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0-06-20):
DSX7 求问 如何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dsx7 2.4g不能设失控保护的

楼主:
啊?怪不得找不到。
一关发射飞机就启动。。。。
怕人
上次控没电了,飞机就一直转。。。。直到我冲了点电开机关了

网友A:
如果是RD721接收,是全功能失控保护的,对码时摇杆的位置就是失控保护的设置。
楼主的情况,把摇杆拉最低,重新对下码就行了。
如果是AR6100,只有油门保护,同样是对码时油门摇杆的位置就是失控时油门的设置

网友:
我没设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RD721接收,是全功能失控保护的,对码时摇杆的位置就是失控保护的设置。
楼主的情况,把摇杆拉最低,重新对下码就行了。
如果是AR6100,只有油门保护,同样是对码时油门摇杆的位置就是失控时油门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啊

网友(2010-08-06):
我也没见过DSX7哪里设置

网友:
终于找到答 案了,还以为自己的JR DSX7是A货

网友:
DSX7 和 DX7 没有Failsafe菜单,失控保护的设置都在对码时完成。
Note: Failsafe positions are stored via the stick and switch positions on the transmitter during binding.

网友(2010-10-29):
6100e可以设失控保护,油门,方向舵,升降舵都可以副翼不以试应该可以